308DUO为什么电池充满后电压偏低?

楼主(2014-06-04):
新入了308DUO用默认的normal balance 模式不管是10A还是4.5A充满后3S 2200mah 单节电压都没有到4.2V或者4.19V,只有4.16V~4.15V。请问要怎么设置才能到4.2V或者快充后电压是否都是这样偏低的?同求308DUO,USER BALANCE 的设置参数。

网友:
看说明书设置吧,我记得有相关参数的,不过充的准速度自然就慢了

网友:
官方回复,你测电压的设备不准。

网友:
308有很多参数可以调整,想充得很满,时间会很久。。。其实,这电压已经充满95%以上了,多那0.0*没有意义。

应该减少“Balance Set Point”的值。。。

网友:
你用2.2A来充呢。

网友:
我都是开***平衡模式充   到后面也是4.17这样  就停了    别纠结。。估计飞上去也就多10-20秒续航

网友:
4.15~4.19v都属正常,校准一下所用电压表,4位半的电压表比较准。

楼主:
B6充电器冲出来用同样的表却是4.19

网友:
欢迎加群202357408讨论308技术问题

网友A:
爱茶吉尔的充电器很不错的。你可以进入lipo设置,把充电截止电压设置到4.21或4.22,充电模式改成快充,不要用平衡模式来充。这样冲下来基本就是4.19或4.20了,我外场就这样充的,3块6S1300电池10分钟搞定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茶吉尔的充电器很不错的。你可以进入lipo设置,把充电截止电压设置到4.21或4.22,充电模式改成快充,不要 ...

恩,我朋友也是这么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朋友也是这么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