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大神 求助各位大神 NAZA V2 接 天地飞9 2.4G....

楼主(2014-06-04):
小弟是新手  想请各位大神   V2 和 天地飞9 二代 2.4G     接线方法
或者还是像泡泡大神教程里面 NAZA-天地飞9通72M接收机  那样子接线
图是我接的  不知是对是错     在线等各位大指点    先谢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也想请教各路大神
铂金30A  接V2      是白色线向上   还是黑色线向上     如图下那种是正确的

网友A:
接收機端沒有定義!除非是用同款的不然別人很難知道是否接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機端沒有定義!除非是用同款的不然別人很難知道是否接對!

哦   那请问   铂金30的信号新  是白色向上 还是黑色向上。?

网友B:
上面有标识,通常白色和黄色是信号线/中间的是红色线也就是+极/棕色和黑色是-负极。看你的设备上面是负极,也就是黑色线在上面,白色的信号线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标识,通常白色和黄色是信号线/中间的是红色线也就是+极/棕色和黑色是-负极。看你的设备上面是负极,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C:
通道接对了就行吧。然后三根线,中间是正极。两边,颜色深的是负极,另一个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接对了就行吧。然后三根线,中间是正极。两边,颜色深的是负极,另一个是信号线。

第二个问题  已经解决    求指导V2 接 2.4G接收器

网友D:
有个小缺口的方向是信号线。。很方便确认的

网友E:
自己先仔细看看天九的说明书还有V2的说明书,都有的,看了就知道了
佩服楼主,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小缺口的方向是信号线。。很方便确认的

线已经接好  不知是对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先仔细看看天九的说明书还有V2的说明书,都有的,看了就知道了
佩服楼主,好白

请谅解  我是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谅解  我是新手...

接收机1   ——  主控 A
        2   ——         E
        3   ——         T
        4   ——         R
上面是基本通道
        5  ——          U       飞行模式选择           分配到遥控的一个三段开关上
        6  ——         X2      智能方向控制             分配到遥控的一个三段开关上
其他的可以不用接了,六通道飞行完全满足,剩下的通道控制云台、快门什么的去。
这下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请问   铂金30的信号新  是白色向上 还是黑色向上。?

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1   ——  主控 A
        2   ——         E
        3   ——         T

谢谢  大哥

网友(2014-07-16):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1   ——  主控 A
        2   ——         E
        3   ——         T

天9的右边开关F是个三段的。可是没有显示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