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

楼主(2014-06-04):
整台备用机。
下午富丽450 DFC到货。组装了一下。问题不少:

1.大桨夹里一个轴承坏的(我人品问题?)
2.用料超级省,尤其塑料件。尾撑杆跟面条一样,软!
3.双推看起来不错,可是有点虚位。装好飞下看看效果吧。
4.本想装花牌6S电机的,肚子装不进的。(飞越肚子可以装下)
5.DFC头的穿轴螺丝是1.5的。这是受力的螺丝,不知道富丽是怎么想的!

空机装完掂量一下,好轻。失望。

楼主:
继续吐槽:
KST515尾舵装上,舵机盘上的球头不能向上安装!位置会干涉。作死的设计!
好吧,向下安装:舵机拉杆是斜的,尾管上那个限位塑料环就没毛用
总而言之:用料轻薄,设计又有不少作死的地方

网友:
机子原配的尾管座是夹不住尾管的

网友A:
dfc头原配的十字盘都是两个球头扣位置啊

网友:
越来越发现还是原厂省心。。。乱七八糟改装什么的也没比原厂便宜多少。。楼主都中校了。。应该技术不错吧。。搞台YT的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换,把他配的自攻螺丝换了倒是第一要紧事
特别陀螺安放座千万别换成金属的

为什么不能金属的

网友C:
你说的1.5mm螺丝,是DFC螺距拉杆,还是连接到桨夹的那个螺丝?不管哪个都不应该是1.5啊,我看了的飞机,这个DFC桨夹螺丝是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1.5mm螺丝,是DFC螺距拉杆,还是连接到桨夹的那个螺丝?不管哪个都不应该是1.5啊,我看了的飞机,这 ...

是穿过主轴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c头原配的十字盘都是两个球头扣位置啊

我最头大的是,球头扣如何取下来?原来的球头钳伸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换,把他配的自攻螺丝换了倒是第一要紧事
特别陀螺安放座千万别换成金属的

收到

网友D:
副厂没必要买空机,取各家所长,lz应该明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厂没必要买空机,取各家所长,lz应该明白呀!~

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说中校咯,中将不会飞的也一把呢,

我有X3,可平常练手还是飞越多一点

哈哈。。x3摔了贵啊。。哈哈

网友:
球头扣我是用尖嘴钳拧下来的

网友:
我第一个富丽机子,当初的480,1380大米,空机,买了几天降980,我去,最后来了,横轴生锈,飞机飞起来航线都是波浪形的

网友:
轻多好啊

楼主:
尾垂翼的奇葩设计,使得尾巴像泥鳅一样,根本夹不紧。我擦!

网友:
就是精度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换,把他配的自攻螺丝换了倒是第一要紧事
特别陀螺安放座千万别换成金属的

为什么陀螺安放座不要换成金属的??

网友:
我觉得还不错啊,除了把DFC臂改了下,别的我都没动

网友:
尾管固定座,我们有改进了,配件是有单独销售的,编号是HP45022A!

网友D:
大桨夹内轴承装反,推力轴承装在中间了。横轴螺丝胶打太多,流到轴承内了,每边用了两个垫片。尾管定位螺丝孔处的螺丝你上了个厚厚的垫片,导致顶到了垂尾。尾舵那里不上防振胶垫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