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的三轴怎么那么贼啊

楼主(2014-06-04):
在坛子里收了一个977,今天到手后飞了一下,感觉6轴模式很稳,普通航线很轻松,于是切到三轴,感觉完全像换了个机机似的,太贼了,飘来飘去的,有点难以驾驭。只有等空了再多练习吧

网友:
3D就是贼出来的

网友:
要想进步,就得用3轴练

网友:
DFC出现不就是为了让大鸡也能贼起来嘛

楼主:
我用02s四面和航线基本没问题,用977的三轴悬停都觉得压力三大

网友:
977重58克,主桨却比50克的有刷v922还要短些,所以比v922的转速高且灵活很多,而且v922比02s要小一号,所以v922比02s要贼一些,这中间基本是差两个“台阶”了,几个航程下来估计会适应一些,三轴练习好,六轴会让你退步的。

楼主:
凤凰模拟器上的飞机都没那么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模拟器上的飞机都没那么飘

不知凤凰上面是否有加速功能?
我一般是在G4上选一款450然后速度设置成百分之一百五就ok了。

网友A:
不灵活怎么做钟摆 自旋翻呀,

网友: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飞3D动作。
我个人就喜欢飞航线

网友B:
即使3轴模式下,也不是非要飞3D啊。
977应该在遥控里添加一个普通3轴模式下的参数修改,让不同水平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3轴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3轴模式下,也不是非要飞3D啊。
977应该在遥控里添加一个普通3轴模式下的参数修改,让不同水平的人可 ...

用小舵呀L

网友B:
哪里敢用大舵啊,就是L舵也飘啊。说到底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敢用大舵啊,就是L舵也飘啊。说到底还是技术不行

呵呵多练练吧。

网友:
有人就是要从机的大小来分辨贼不贼,有本事你让MCP也贼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灵活怎么做钟摆 自旋翻呀,

真心请教这是如何练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心请教这是如何练成的?

慢慢练吧 977手感是跟手的 比其他小机性能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敢用大舵啊,就是L舵也飘啊。说到底还是技术不行

闲太灵活,换主桨试试。我用fbl100的奶头桨就稳很多。

网友:
还是要多练习3轴,6轴只是给初学者的练习的,晋级还是3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练吧 977手感是跟手的 比其他小机性能好多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