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落地电压还很高,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4-06-04):
悬停由以前的9分钟,变成了3分半

B6显示4v

B6显示4v

一拖三3s充电

一拖三3s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了

不应该吧,每次下来基本上都是3.76V左右,机上的保护电阻也没有拆

网友B:
mini的续航一下子就突然变短我觉得不完全是那颗低压保护电阻影响的,主板上肯定还有其他的相关元件影响到了,我原先有台mini的主板炸机次数多了也出现续航时间变很短这个问题,后来拆了电阻之后续航有较大的改善,不过已经不能回复原来动力十足的那种状态了,因此我觉得还有其他出问题的元件没有找到,看来还需要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的续航一下子就突然变短我觉得不完全是那颗低压保护电阻影响的,主板上肯定还有其他的相关元件影响到了 ...

看来我要拆开来看看是不是把某原件炸坏了,我也经常炸鸡

网友C:
过放可能性大

网友:
悬停9分钟下来电压还3.7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要拆开来看看是不是把某原件炸坏了,我也经常炸鸡

主板的问题不会弄就不要轻易的弄,万一到时把问题整得更严重就更麻烦了,实在不行就去掉那颗低压保护电阻吧,要不就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问题不会弄就不要轻易的弄,万一到时把问题整得更严重就更麻烦了,实在不行就去掉那颗低压保护电阻 ...

嗯,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明显损伤,用万用表示波表那些检查,我是不会的了

网友D:
你确定电机本身没问题?  无刷的话线材经常会断, 尤其是黑金那种坑爹线.

网友:
明显是JJ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电机本身没问题?  无刷的话线材经常会断, 尤其是黑金那种坑爹线.

那就难搞了

网友D:
电机应该最好搞了吧? 如果用的空心杯或者有刷, 8成就是电机挂了. 多久没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应该最好搞了吧? 如果用的空心杯或者有刷, 8成就是电机挂了. 多久没换过了?

黑金无刷,没换过,最多滴过轴承油润滑过,飞了几百个起落,应该没这么快就挂了吧

网友D:
无刷? 那就90%是板子上面的电压采样电路作孽.. . . .把电路里的2.2k电阻换成2.4k的就行了, 下来电压3.6.  你3个电池断电的电压都一样, 9成是系统认为电压低了自动断电保护. 没有的电阻也行, 不过很伤电池.

网友:
换主轴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 那就90%是板子上面的电压采样电路作孽.. . . .把电路里的22k电阻换成24k的就行了, 下来电压3.6.  你3 ...

说的好,八成就是这个原因,好像mini cp出现这个问题的还挺多的

网友E:
楼主那下来还有3.76V的,八成是用电显测的,低以3.8V要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下来还有3.76V的,八成是用电显测的,低以3.8V要用万用表测。

等冷却后用b6测的

网友E:
玩小机不要贪最后的30秒,电池过放以后内阻很大的,我就是因过放干掉十几个电池。电池内阻大,放电时的压降大。一放就降,一停就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小机不要贪最后的30秒,电池过放以后内阻很大的,我就是因过放干掉十几个电池。电池内阻大,放电时的压降 ...

估计也跟这个有关系,以前多数都是玩到电机不转

网友:
我也是续航蛋疼,3.80左右飞机就飞不动了

网友F:
我把电调和主板直焊,电池换成MINI T插,感觉动力提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电调和主板直焊,电池换成MINI T插,感觉动力提升不少.

试试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mini的续航一下子就突然变短我觉得不完全是那颗低压保护电阻影响的,主板上肯定还有其他的相关元件影响到了 ...

我的cp也是续航很短,我想把那个电阻拆了但是不知道在哪,求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的cp也是续航很短,我想把那个电阻拆了但是不知道在哪,求教啊

拆mini cp那颗电阻的教程就在本微型电直专区里,找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拆mini cp那颗电阻的教程就在本微型电直专区里,找一下就看到了。。

唔。。。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啊,郁闷,能不能发个链接给我,精品区里也没找到,难道我哇得不够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唔。。。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啊,郁闷,能不能发个链接给我,精品区里也没找到,难道我哇得不够深?

找资料帖要多注意看标题,我在第6层就找到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资料帖要多注意看标题,我在第6层就找到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 ...

谢了哈,可能是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