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C-185装机完毕

楼主(2014-06-05):
收了有一段时间的C-185水陆两用空机,挺精致,座舱玻璃透明、带航灯(装好机发现有个头灯不亮,插头接触不良)。一直没装机,T34飞得有点审美疲劳了,刚刚装好,择日试飞。飞机参数:
翼展928mm
全长667mm
飞行重量584g
我的电装是:
马达2212 950kv
40A电调
9g舵机×3
电池3S 1300mah

网友:
很漂亮啊!感觉有一米多啊!

网友A:
小塞斯纳被商家做烂了,记忆中应该是前三点的

网友:
楼主啊,你家这只鸡啥材料的?搁那买的呀?给个链接呗。

网友:
经典的都不知道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塞斯纳被商家做烂了,记忆中应该是前三点的

172,182当然是前三点,这款是185,何来“做烂”一说?我们的魔友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不要图样!图森破!桑泰母日奶无!

网友B:
和楼主讨论:950KV的电机,楼主上多大的桨?按KV值说应该起码上10吋的,这么小的飞机,上10吋桨显然大了。一是易造成反扭,而是降落时容易伤到桨。我认为应用1400KV的电机,上8吋桨较为合适。

网友:
小鸡,我喜欢用高KV 小螺旋桨。LZ   950KV 不一定要用10寸桨,用8寸也行,就是拉力很小,哈哈。起落架感觉后三点比较好,因为重心在前面,前面用两个轮子,稳定点。加上后面的轮子可以直接跟方向舵机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讨论:950KV的电机,楼主上多大的桨?按KV值说应该起码上10吋的,这么小的飞机,上10吋桨显然大了。 ...

桨是原装桨,用这个电机是因为手头只有这个现成的,先试飞一下看看效果,我喜欢慢速,快了hold不住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好像电机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是原装桨,用这个电机是因为手头只有这个现成的,先试飞一下看看效果,我喜欢慢速,快了hold不住{:1_61 ...

楼主,我好喜欢啊,请问哪里买的,我是新手,求赐教。8099131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讨论:950KV的电机,楼主上多大的桨?按KV值说应该起码上10吋的,这么小的飞机,上10吋桨显然大了。 ...

为什么是起码呢?还要看电机本身能有多大功率,以及你需要它输出多大功率。这么小的飞机,2208级别的电机就能飞得很好了。2212 kV930配个9寸慢飞桨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这是塞斯纳么   后三点为啥不装水鞋   夏天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