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充电器加保姆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昨晚开始充电,早上看到才充到第2组,而且最后一片明显的电压低,电流高,一直没充满。
强制跳过第2组,给第3组充电,过一段时间后,结果相同,也是最后一片明显的电压低,电流高,一直充不满。
我现在有10块电池,每组2块,随机用保姆的5个插孔,以往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在此前机天,我因为充电了没飞,用充电器和保姆放过2次电。
现在充电器还在工作,我在等候结果。
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电池不行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电池不行了

楼主:
为了飞飞机今天不到6点就起来了,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开始重新充电,结果,几乎每组电池的情况都一样,都是显示器的最后一片电池不行,到最后,别的片都是4.2V0A了,最后这一片电压上升缓慢,电流下降很慢。到现在已经大约2个半小时过去了,情况未有改变。
楼上各位说是电池不行了,我认为很有可能,这10块电池,有几块是去年买的,有几块已经2年都不只了。那为什么这次以前还飞过几次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次以前,起码有过一次充起来后没飞就放点的经历(起码一次),可能放电的时候有问题了。
不充了,就这样飞去了,飞完再充的时候再看情况吧。

祝我好运,祝我摔机!
呵呵

网友:
祝你好运,祝你摔机!

网友:
返厂吧,充电器有问题了,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不信你可以找个新电池试试,返厂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mos烧了

网友A:
解决问题重要的是思路
把保姆去掉,直接在A6上充,什么结果?
如果结果一样,试试充2S的电池,或者把3s的电池往中间移1s充,什么结果?
如此几次下来很容易判断是问题是跟着A6还是跟着电池还是跟着保姆

网友B:
各组电池内个体产生了性能差异,最好拆开分别测试后,
挑选性能相近的再组装较好,性能太差的就淘汰了。

网友C:
我认真的说,你太脏了,A6和保姆都是脏死的。。电子设备怕灰,你还这么多灰,你好意思牌照上来恶心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真的说,你太脏了,A6和保姆都是脏死的。。电子设备怕灰,你还这么多灰,你好意思牌照上来恶心大家啊! ...

确实不注意保养,哈哈,我估计是电源有问题,输出电压不够,换个电源的输出端口试试啊

网友D:
A6保姆的确是好东西,它的确保护你的电池。但是保护的有点大,充电太慢。我已经不用保姆了,直接用并充板充。2S550毫安的电池用4A电流充,一次充6块10分钟充完。顺便出A6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组电池内个体产生了性能差异,最好拆开分别测试后,
挑选性能相近的再组装较好,性能太差的就淘汰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
因为,同一插孔的2个3s电池互换后,还是同样的情况。
还因为,不同插孔,不同电池,情况是同样的。
现在确定是充电器或者保姆的问题。
具体再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重要的是思路
把保姆去掉,直接在A6上充,什么结果?
如果结果一样,试试充2S的电池,或者把3s的 ...

按照您的指示,去掉保姆,把2块有症状的3s电池直接充到充电器上。等候结果。
如果没症状了,怎么个说法?
如果有症状了,又怎么个说法?
谢谢!

楼主:
基本确定是保姆的问题了,谁有厂家售后的联络方式,给一个。
保姆旁边的in1,in2(对应充电器的online)是啥意思来?
保姆上面板上中间的灯是啥意思了,好像与风扇有关,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最上面的灯是微亮的,最上面的灯是否对应充电器最后的那一片电池?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示,去掉保姆,把2块有症状的3s电池直接充到充电器上。等候结果。
如果没症状了,怎么个说法 ...

说句得罪你的话,看你问的这些问题,说明你一点逻辑思维都没有,你这智商不适合玩航模。呵呵,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A6保姆的确是好东西,它的确保护你的电池。但是保护的有点大,充电太慢。我已经不用保姆了,直接用并充板充 ...

a6保姆多少出。qq7182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