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

楼主(2014-06-05):
我的KK四轴出了点问题,在推油门的时候,2,4号
电机
正常转,1,3号电机转的慢甚至不转,希望大神们给出点对策。(我的飞控板俯仰陀螺对着的螺丝孔被我锯掉一半,不会是伤了线了吧)

网友A:
如果不是线的问题就是油门行程校准,或者香蕉头焊接问题,你可以检查看看,之前KK出现过类似状况。KK便宜但陀螺仪比较脆弱,建议以后可以换MWC,至少有个自稳,平衡做好,默认参数很好飞。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C:
还有人玩KK啊。个人觉得玩KK就是自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