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甲醇机怠速问题,求解救!!

楼主(2014-06-05):
15级甲醇级机,启动后怠速不稳定,,油门前一半没有反应,再往后推直接熄火,时块时慢,油针供油管加压管没有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求高手解救!!

网友:
一般就是调校的问题,找个高手帮你现场调吧

网友:
油门前一半没有反应?是不是你虚位问题啊。熄火前,有没有咳嗽,或者是拉高尖叫 ?

楼主:
我没有上遥控,直接拉杆推风门的,不存在虚位问题吧?咳嗽什么的也没有。

网友A:
先调高速油门再调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高速油门再调怠速

我发现化油器的怠速调节的螺丝扣破了一个细缝,但是不明显,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汽化器不能漏气

网友B:
油针没调好。搜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针没调好。搜索一下吧。

富油么?

网友B:
第一步:调高速。启动后,平放飞机,逐步开到最大油门,慢慢关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再开1-2格主油针。
第二步:调怠速。关小油门到怠速位置,用手掐死油管。如果转速很慢地上升,关小一点副油针;如果立即要熄火,开一点副油针;直到转速很快上升后转为要熄火为至。再关小一点风门,再调怠速。重复此步,直到转速最低为止。
第三步:调跟随性。把油门从怠速很快地推到最大油门。如果转速慢慢上升,关小一点主油针;如果要熄火,开一点主油针;直到转速立即上升。
以上三步由粗到细反复1-3次就可以上天了。

如果是要飞3D,在第一步应把飞机机头斜向上45度以上调整;第三步要飞机在不同姿态下反复调整。

网友:
楼上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调高速。启动后,平放飞机,逐步开到最大油门,慢慢关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再开1-2格主油针。
第 ...

麻烦您帮我看看呢。视频可以调超清。
在视频30秒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油门已经全开,但是转速反而在下降。

网友C:
油箱离发动机太远。油管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箱离发动机太远。油管太长。

如果太远或者油管太长应该会有供油不足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