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直升机3d飞行是怎么入门的?

楼主(2014-06-05):
大家的直升机3d飞行是怎么入门的?哪里有相关3d飞行的介绍和基础知识可以学习,还有我在凤凰模拟器遥控器切到3d模式练习横滚和筋斗,只要飞机倒过来后飞机就往下掉落,模拟器中的飞机好像没有负螺距一样,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对,请懂的朋友帮忙解答。

网友:
把遥控要设成有负螺距的,油门摇杆要设成100%一条直线!

网友:
遥控里要把油门摇杆加上6通道为螺距通道!

网友:
设置问题

楼主:
jiaoyuejin发表于2014-06-05 09:35:29
把遥控要设成有负螺距的,油门摇杆要设成100%一条直线!

我的遥控器是d10,没刷过机,遥控器里螺距曲线我有设成负值,油门曲线我不是设成一条直线全是百分之100,油门曲线L点百分之100,M点百分之75,H点百分之100,这样设置应该也没问题吧,难道真的是模拟器中通道设置有问题?

楼主:
JRluqi6677发表于2014-06-05 09:50:52
设置问题
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我都是按照MINI CP的说明书设置的,应该没问题吧,难道是凤凰模拟器中我的通道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我都是按照MINI CP的说明书设置的,应该没问题吧,难道是凤凰模拟器中我的通道 ...

和通道没关系啊

网友:
我的根本就不用设置

楼主:
零点纬度发表于2014-06-05 10:41:08
我的根本就不用设置
不用设置的话怎么出来负螺距啊?

网友:
还是先潜水吧,D10里切3d以后,螺距就用默认的,有正螺距也有负螺距,但是油门要设置成0点 80   中点80    高点 80或者以上,这样才能保证你打负螺距的时候电机不停转

网友:
遥控器正常模式,模拟器里把油门设成100-100-100,螺距设成正负11度螺距就ok了,一开机飞机就是全油门负螺距,直接飞。

网友:
應該是軟件中的設置問題,系統設置---控制遙控器設置----編輯文件-----詳細信息----拉倒3D開關那行,點擊後面的,打3D開關,看哪個條在調動,然後選擇哪個,如果3D開關設置反的話,就在前面打勾,另外一個就是遙控器校準的時候沒有將3D開關映射到!

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Myheli发表于2014-06-05 12:08:16
應該是軟件中的設置問題,系統設置---控制遙控器設置----編輯文件-----詳細信息----拉倒3D開關那行,點擊後面的,打3D開關,看哪個條在調動,然後選擇哪個,如果3D開關設置反的話,就在前面打勾,另外一個就是遙控器校準的時候沒有將3D開關映射到!

以上僅供參考!!!
非常感谢,我回家试试看 ,不过我记得在遥控校准里我的3D开关确实没有映射到某个通道,拨动3D开关试过几次都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由于不影响普通模式飞行所以当时就没再理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回家试试看 ,不过我记得在遥控校准里我的3D开关确实没有映射到某个通道,拨动3D开关试过几次 ...

1.建議您先將軟件中的遙控器顯示出來;
2.重新校準遙控器,鳳凰軟件里3D開關一般是5或6通道(黃條打滿)

3.校準玩,先檢查看下軟件中的遙控器是否有顯示螺距出來;
4.如果沒有的話,就進詳細信息的3D開關哪裡設置看看嘍

D10遙控器沒用過,您設置看看。

楼主:
Myheli发表于2014-06-05 13:43:01

1.建議您先將軟件中的遙控器顯示出來;
2.重新校準遙控器,鳳凰軟件里3D開關一般是5或6通道(黃條打滿)

3.校準玩,先檢查看下軟件中的遙控器是否有顯示螺距出來;
4.如果沒有的話,就進詳細信息的3D開關哪裡設置看看嘍

D10遙控器沒用過,您設置看看。
好的,今天晚上回家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d10,没刷过机,遥控器里螺距曲线我有设成负值,油门曲线我不是设成一条直线全是百分之100,油 ...

油门摇杆设成100一条直线加螺距通道+-100就行了!

网友:
在模拟器里的《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的《编辑配置文件》里把引擎栏的《…》选择(V)点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就设置个3D开关就OK了  螺距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