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云台俯仰摇杆失灵

楼主(2014-06-05):
先说下怎么回事;
前些天感觉原装遥控距离短,从网上购买了套增程设备,到货后开始改装遥控,就是把4个螺丝拧掉再换上新的馈线,完事把螺丝再拧上。
结果发现X1通道只能打到-960左右,就是镜头微微向下,然后开始用调参软件校准,就像视频上面这样了,越调越不行,滑块乱跳。

楼主:
上面的链接发错了

网友A:
拆开重新安装   但安装的时候  摇杆到位置变动一下  旋转90度

控制俯仰的是一个十字花的电位器,我怀疑你拆开遥控和安装遥控的时候  摇杆没在同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重新安装   但安装的时候  摇杆到位置变动一下  旋转90度

控制俯仰的是一个十字花的电位器,我怀疑 ...

恩,我觉得也是这样,昨天我还特地把遥控拆开,把俯仰杆的铁销拿下来对准十字电位调试,感觉不行,怕是被我给弄坏了,好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觉得也是这样,昨天我还特地把遥控拆开,把俯仰杆的铁销拿下来对准十字电位调试,感觉不行,怕是被 ...

没事 自己重新买个电位器焊接上

正好可以引出来   换个更好的

自带的电位器虚位太大 不好用   你查一下 有改装的帖子吧

网友A:
另外 把遥控重新刷一下固件  全部重新校准一次试试看   硬件坏的概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把遥控重新刷一下固件  全部重新校准一次试试看   硬件坏的概率不大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阅我的类似经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148&extra=

刚才看了你的贴子,好像X1通道不能在RC调参软件里调的么,界面上有说明的。

网友:
哥,你拆了后,装的时候没装到位,里面有个电位器刚好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你的贴子,好像X1通道不能在RC调参软件里调的么,界面上有说明的。

我一开始也和你一样,照着说明是不能调的,但是实际上是可以的,估计是软件里的“彩蛋” 吧?
大胆地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4-12-02):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