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筒夹是怎么装到主轴上的?

楼主(2014-06-05):
数控车床筒夹是怎么装到主轴上的?求图片!我的cm6125可以改数控车的那种做批量活的筒夹吗

网友:
數控車是用液壓夾盤,也可轉成筒夾。

cm6125沒用過,但傳統車床最簡單的方式是把三瓜卡盤拆下,改用莫氏夾筒/轉接套,加上拉桿和把手就成。

手扳車床在床頭未端不是有手柄、軸承的東西?那就是夾筒用的怏退裝置。這個通常是原廠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