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出问题了,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4-06-05):
我的是微单无刷两轴云台,昨天通电头两次还是正常工作,之后传感器的灯就不亮了,云台也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是主板烧了还是控制器烧了,我的主板没有显示灯看不出来是不是烧了,不过看板子没有烧了的痕迹,

楼主:
没有知道的么

网友:
板上有个原件是保险丝,符号是U,跟个大贴片电容一样,量一下搞不好烧了

网友A:
估计就是那个保险烧了,我的就是,最后让我用头发丝细的单股导线连上继续用。

网友:
网络卡得我回不了贴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那个保险烧了,我的就是,最后让我用头发丝细的单股导线连上继续用。

找个修理电脑的店就能修吧

网友A:
自己用烙铁在那个标志着U字的保险两头焊上一个细漆包线之类的细铜丝就行。完事用万用表量一下两头联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烙铁在那个标志着U字的保险两头焊上一个细漆包线之类的细铜丝就行。完事用万用表量一下两头联通就可 ...

  多谢多谢

网友:
没看到是啥云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