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台450,一台680,大家帮看看配置

楼主(2014-06-05):
想配一台450 小4轴平时练练手,一台680  6轴挂个狗云台,续航能力最好能在15分钟以上的,大家看看怎样配马达电调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参考千红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千红的就可以了

有链接嘛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680  6轴用4S会更长时间嘛

这个就很难说了,看你配置
我的H4 680用4S然后上1147桨
和3S上1147桨留空时间是差不多的
我之前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绝对是金配置 非常合理

这样飞下来电机电调温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的马达比较贵,有么便宜点的马达

F4006 680KV          这种比较便宜

网友:
还不如一个250,一个68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天行者电调不是一般用于固定翼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F450一直都是用这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很难说了,看你配置
我的H4 680用4S然后上1147桨
和3S上1147桨留空时间是差不多的

那不是用3S好,多余的重量加点容易时间更长?

网友E:
请教  诺哥  KV 580 的话,上 4S 会不会效率高点?? 你为什么选 KV700 呢?

你的配置上 1238 时间有延长么? 1238 会不会不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F450一直都是用这电调

额,我刚玩多轴对这也不是很懂。你的F450可以用40级电机吗,续航15分钟也太赞了,学习一下

楼主:
450用4S锂电 5000好,还是3S  6000好,要时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用3S好,多余的重量加点容易时间更长?

现在我就是用3S 8000mah电池
留空时间17分钟
6000mah 3S可以留空1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  诺哥  KV 580 的话,上 4S 会不会效率高点?? 你为什么选 KV700 呢?

你的配置上 1238 时间有 ...

如果是上580KV的就要上15寸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估计要用6S了、我选择700KV是因为我想用3S或者4S
如果用再低的就要4S或者6S、我现在的配置8000mah 3S电池
留空时间是17分钟、起飞重量2273g
1238桨不会有问题、如果用1238桨上8000mah电池
载重793g、留空时间是8分30秒
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用4S锂电 5000好,还是3S  6000好,要时间长

我觉得是3S 6000

网友:
8分?? 忘记写 2 了? 28 分?  1793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