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才有效率?

楼主(2014-06-05):
有个朋友的朋友需要这样的零件,量很少,只有50个,没有工厂愿意给他做。我看图纸觉的挺简单的,就把他应承下来,加工费3元一个。特意去买了把数控刀把和专车铝合金的刀粒,花了65元。没想到技术太菜,随便车一个差不多类似(没按图纸)的就花了半个小时,晕了。原来以为几分钟一个的,这样下去就要命了,特请高手前辈指点一下,提供下加工流程,本菜鸟感激不尽。
PS:家用小床CJM250,光洁度要求不高,3.2就可以,材料6061铝。

网友A:
这种小活用手板床干划算。。。。。。。。。。。。。。。但量太小。。。。。。。。

网友B:
没有同轴度要求。外圆公差?第1步一批52件
                                       1  ;外径
                                        2 ;  14     8.5
                                        3;   打孔
                                        4;切断
第二 步   12.5                      10分钟内。钻用车刀你也太夸张了。

网友C:
你要会磨刀的话 这活几分钟一个有可能的 图纸没有公差的  用焊接刀磨锋利刀尖小圆角,
台阶长度用卡尺量好然后用车刀车个印,试车外径到尺寸,记住小滑板刻度,
下一个件长度定完尺后,外径小滑板刻度条到记住的刻度一刀过,一个台阶就OK了 ,别的类似
转刀台的话一定记住 刀台反转卡紧在锁紧 ,要不然换刀以后尺寸会变很多

想要快关键就是要记住刻度盘 每个直径的刻度
(ˇˍˇ) 想~光  就得小进刀高转数  的慢慢摸索

网友D:
车很容易,但要靠手轮上的刻度控制每个台阶精确到几丝的话很难哦。批量大要装光栅才有保障。小用百分表慢慢打也可以保证。

网友E:
如果是来料加工床子用仪表车床做还是合算的,你这个如果我来做,我会
车外圆周至18.5
割断至28长,
然后买个夹头18.7的,合部先打眼,然后夹头里面做靠山,车台阶。
这东西还是有得赚的。如果是车床干,兄弟,你这估计效率太慢了。给你五块一个也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活用手板床干划算。。。。。。。。。。。。。。。但量太小。。。。。。。。

就是量太少了,量多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同轴度要求。外圆公差?第1步一批52件
                                       1  ;外径
          ...

谢谢,要求同心的,最多偏2~3丝。先车外圆再钻孔会不会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会磨刀的话 这活几分钟一个有可能的 图纸没有公差的  用焊接刀磨锋利刀尖小圆角,
台阶长度用卡尺量好 ...

谢谢,刻度是肯定要记住的,不过不会磨刀,只能用数控刀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很容易,但要靠手轮上的刻度控制每个台阶精确到几丝的话很难哦。批量大要装光栅才有保障。小用百分表慢慢 ...

精度倒不是很高,批量的话就拿去仪表车床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来料加工床子用仪表车床做还是合算的,你这个如果我来做,我会
车外圆周至18.5
割断至28长,

谢谢,但是找了很多仪表车床加工厂,都嫌量少或者开价高。

网友F:
又这个技术,缺只能赚这点钱  悲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这个技术,缺只能赚这点钱  悲哀啊

赚钱是其次,关键是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求同心的,最多偏2~3丝。先车外圆再钻孔会不会偏心?

车外圆打孔是一次装夹能保证同轴度。而小台阶是掉头装夹的。小台阶与中心有没有同心度就不好说了。如果12.5外圆尺寸公差在10道内就不用掉头。直接断刀切到尺寸。2-3丝的意思就是一次装夹。你是无法检测的。只能机床精度保证。不过你还不会磨刀。那说啥也没用了。车工是需要技术学习的。找个师傅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外圆打孔是一次装夹能保证同轴度。而小台阶是掉头装夹的。小台阶与中心有没有同心度就不好说了。如果12 ...

非常感谢,这样我就明白很多了。现阶段先苦练磨刀技术。

网友G:
一次夹装就可加工多件,不知能否提高效率?

网友:
用数车 又快又好  价格3元干的出来    因为是自由公差   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次夹装就可加工多件,不知能否提高效率?

非常感谢,这样确实提高了效率

网友:
主要是中心孔允许偏移多少?     这个是主要的。 其他都是围绕这个精度来考量

网友:
总量很少,所以效率可以不计吧?另外,图中全无加工符号,也无精度公差(这仅是业余要求)。既然有此爱好,还是把每个环节都正规些,毕竟绘零件图是机械加工的必须语言。实话实说了,有望海涵呀。

网友H:
这不全是自由公差么,同轴度还没要求。
1  、钻孔,顶上,2、外圆 ,3 、8.5的台阶,4、切断,留长,如果切断无信心,可以留长0.5到1MM
以上步骤加工出足数量
5、反夹,齐端面,6、车台阶
5.6步也是同时加工出足数量

这么小个头活,估计也就十分,八分钟一个,垫子更好弄,钻孔,车齐外圆,一下子得出6 7个的样子,把切断刀磨好点,剩下的只用倒个角就行了,如果切断刀磨的不好得齐面,增加工序。

网友:
数量少、开价高属于正常范筹。

网友:
这不是兔子的零件吗

网友:
先把料都切断,然后全部打孔,做一个膨胀芯轴,外圆的各种地方轻松搞定。这样可以省去很多装夹找正的时间。外圆同心度也好保证

网友I:
另外数控刀普遍较钝,不如普通焊接刀锋利,机床刚性差的情况切削阻力以及震动也较大,不利于精度以及光洁度的控制。

网友: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车床的活,因为这个图纸既没有中心线也没有∅,至于具体是什么东西,那只有画这个图的人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量太少了,量多几毛钱一个

你开玩笑呢,几毛钱?美金啊?1800转时的每转0.1mm,外径加工距离为28mm,记9.4秒,平头倒角及切断20mm距离,F0.1,时间13秒,后面台价距离为5mm,时间为1.7秒。6mm内孔,中心钻及打洞时间为10.4秒,为保证同心,镗孔F0.03,时间为31秒,为保证孔径误差,采用内孔挤压时间为10秒左右,再调头倒内孔角时间15秒。另外要加上空走刀和换刀时间大约20秒,做工装2小时/50个,每个为144秒。合计254.5秒左右,以每分钟1元计算就是4.24元一个.
    20棒料一次加工完成,再调头倒角。以上工艺保证内外同心,端面和内孔外圆垂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开玩笑呢,几毛钱?美金啊?1800转时的每转0.1mm,外径加工距离为28mm,记9.4秒,平头倒角及切断20mm距 ...

我找仪表车床厂家报过价,做1000个是1元一个,做一万个就更便宜了

网友K:
150快不值得啊,这个活不好干,cjm250不是干活的床,我用这个床截断很闹心,小托板有回差,弄不好就断刀。数控车刀用不了多长时间的,铝很容易粘屑,要买铝用数控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K:
150快不值得啊,这个活不好干,cjm250不是干活的床,我用这个床截断很闹心,小托板有回差,弄不好就断刀。 ...

关键是想练练手,其实不赚钱也可以。截断确实挺闹心,我以为是我的技术问题,刀磨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数控刀普遍较钝,不如普通焊接刀锋利,机床刚性差的情况切削阻力以及震动也较大,不利于精度以及光洁度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全是自由公差么,同轴度还没要求。
1  、钻孔,顶上,2、外圆 ,3 、8.5的台阶,4、切断,留长,如果 ...

自由公差,要求不高,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找仪表车床厂家报过价,做1000个是1元一个,做一万个就更便宜了

估计没有说精度和外观要求。这个东西随便做的话就5道工序,普通手板床0.1元一道就0.5元。人家还赚0.5元呢,嘿嘿!!

一份质量一份价钱哦。不信的话你去问问人家,要求同心误差2丝的,人家一元做的出来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想练练手,其实不赚钱也可以。截断确实挺闹心,我以为是我的技术问题,刀磨的不行。

其实截断时不要怕,慢悠悠的反而要震和粘,大胆均匀的进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没有说精度和外观要求。这个东西随便做的话就5道工序,普通手板床0.1元一道就0.5元。人家还赚0.5元呢 ...

这种,两个圈圈不算,就中间那个,最大外径是14+0.03,内孔5+0.03,总高度18,两边台阶外径11-0.05。刚做完一千个,四百元。

网友:
改数控吧

网友:
1000个,400块啊,赚的太少了!

网友:
我来提个方案,仅供参考。1端面,2外圆,3前台阶,4换截断刀车后台阶,5截断。因为后台阶很窄,截断刀扎两下就到了。

网友(2014-08-17):
铝合金材料可以加大进刀量。基本上一刀粗车一刀精车可以车到尺寸。虽然你已经做好成品了,但看你是来学习方法的我就再发个图上来给你看看。也给不明就里的新手一个学习机会。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一次夹装就可加工多件,不知能否提高效率?
这个效率相对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