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摇杆问题

楼主(2014-06-05):
今天刚刚收到乐迪AT10遥控,打开一开挺漂亮的,于是开机测试,发现我的遥控有个大问题,就是我 升降舵不再中间,差了15%。没找到摇杆中心设置呀,那位大师教教我嘛!

网友A:
您好!
像您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方法的
1.您可以在中立微调里设置
2.如果中立微调调整了还是不能回中,您可以选择用四个微调键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像您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方法的
1.您可以在中立微调里设置

经过不断摸索在发帖后的半个小时候里面摸索出来了。 现在就还有怎么绕过屏幕自动关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不断摸索在发帖后的半个小时候里面摸索出来了。 现在就还有怎么绕过屏幕自动关闭呢?

您好!
乐迪AT10特色之一是高效低耗的,屏幕开启并不是很耗电的,如果您在研究遥控器功能的时候担心耗电的话,可以选择关闭发射模式来达到省电的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乐迪AT10特色之一是高效低耗的,屏幕开启并不是很耗电的,如果您在研究遥控器功能的时候担心耗电 ...

不耗电才怪呢,能量守恒定律。平时飞模型的时候还是亮着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