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啊 快来解救

楼主(2014-06-05):
一般电池写着可以5c充电 也就是可以5a充电 也就最高5a的电流充电? 然后像pl6这种快充充电器用60a充电即不是60c充电了?! 然后电池怎么受得了?问的问题可能有些白痴望大侠解救

网友A:
5c不是5a!5c是5乘以毫安时,就是电池可以充的电流!2200mah乘以5就是可以11a 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c不是5a!5c是5乘以毫安时,就是电池可以充的电流!2200mah乘以5就是可以11a 充电!

那意思我如果电池可以5c充电 那么3s8500电池可以用5乘8500等于42.5a的电流充电 然后3s5000乘以5等于25a的电流充电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我如果电池可以5c充电 那么3s8500电池可以用5乘8500等于42.5a的电流充电 然后3s5000乘以5等于25a的 ...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

还有个放电倍率是30c 意思是可以持续放电的意思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放电倍率是30c 意思是可以持续放电的意思是吗

是的!和充电的计算方法一样!

网友:
楼主玩了这么久了居然不知道这个啊?

网友B:
你的理解有误,5C并不是说5A,以2000毫安电池来算,5C充电最大电流即:5*2=10A
                                               5000毫安电池来算,5C充电最大电流即:5*5=25A
                                               一次类推,5C可以理解为充电系数
楼主可理解?

网友:
大神一句提点胜读万卷书,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有误,5C并不是说5A,以2000毫安电池来算,5C充电最大电流即:5*2=10A
                          ...

懂了的 谢谢噢 那你懂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吗 如果电机功率确定轴数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的 谢谢噢 那你懂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吗 如果电机功率确定轴数确定

电池的时间要根据电机功率,效率,桨的型号,轴数,还有整机的重量等多方面来考虑的
主要思路就是重量尽量减少,用慢桨(当然要有配套电机),这样的留空时间应该相对来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