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选一款机型 (凤凰和飞鹰模拟器)

楼主(2014-06-05):
我是新手,目前还没有真机,看网上说先用模拟器学习以后,再搞真机。

现在已经买了模拟器和软件,飞鹰和凤凰的都安装了。由于飞鹰只能安装在一台电脑上,所以不太方便。
现在常用的是凤凰模拟器。我打算先练直升机,选了很多型号,感觉差异好大。

请教各位魔友,我选里哪个型号的直升机练比较好,便于以后真机效果差不多。

网友A:
选亚拓的的700级的就可以了,大飞机有助于看清姿态

网友:
我是玩小直升機的,飛機是MCPX

個人感覺初學者練習模擬器最主要要先熟悉兩個操作桿的作用,然後在練習對尾懸停,然後在進行其他三面。等熟悉之後再進行下一步動作練習操作,同時真機一起練習,機子摔壞,學會修理也是一種樂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亚拓的的700级的就可以了,大飞机有助于看清姿态

谢谢你的回答,我先练这个机型吧。

另外几个问题:
1.对尾是什么意思?
   是机头向前吗?
2.悬停的标准是什么?
   完全不动好像不可能啊。

再次感谢!

网友:
對尾  就是尾巴對著自己,就是你所理解的,  對尾,操作方式跟你操作的是一致的,比如說打左就是打左,打右就是往右
對頭就是飛機的頭對著自己,操作方式就是相反的,比如說你打左,它就是往右
左側懸停跟右側懸停就是類似的意思,多練習,形成舵面反應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先练这个机型吧。

另外几个问题:

楼下说的很对,至于悬停的标准,应该怎么说呢,尽量保持静止不动就可以了,即便是飘起走,范围不要太大也算合格,可一自己规定范围比如2米半径的圆圈内悬停,随着水平的提高慢慢的缩短圆圈的半径知道能定点,

网友:
gold_lv发表于2014-06-06 19:02:17

楼下说的很对,至于悬停的标准,应该怎么说呢,尽量保持静止不动就可以了,即便是飘起走,范围不要太大也算合格,可一自己规定范围比如2米半径的圆圈内悬停,随着水平的提高慢慢的缩短圆圈的半径知道能定点,
我练习的也是凤凰模拟器,也是自己飞,身边没有老鸟帮忙,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机型练习 ,后来我的方法就是每个机子都大概飞了一下,然后选择了一个反应不是太灵敏的大飞机练习,直到能控制住后再选择一个比较小的灵活的飞机练习 ,把飞机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悬停就可以了,然后可以练习侧面悬停,我侧面悬停能控制住后就上了真机minicp,直接在客厅飞的,第一块电池找找感觉,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已经能够悬停的很稳了,真机控制起来感觉比模拟器要容易,因为更容易看清飞机的姿态,真机也比模拟器中的飞机稳,没那么容易飘,所以我感觉只要在模拟器中把比较灵活的小飞机飞稳了,上真机时只是找下真机的感觉马上就能控制住了。
写了这么多字主要是觉得当时自己也有同样的困惑,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感觉G系列模拟器更真实一些

网友B:
新手就从凤凰模拟器开始吧,飞机选亚拓700E(电动的没有油动的烟雾干扰视线,更适合新手专心练习基础动作),等正飞八面(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悬停全过关了,再上真机练正飞八面悬停!

等该练正飞航线和倒飞3D进阶阶段了,再换成G系列(飞鹰)模拟器,手感较凤凰更真实!

模拟器的最核心作用就是建立舵面条件反射!再次是熟悉没飞过的动作!复杂的动作可以分解后练习,针对性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就从凤凰模拟器开始吧,飞机选亚拓700E(电动的没有油动的烟雾干扰视线,更适合新手专心练习基础动作) ...

学习学习啦

网友:
凤凰模拟器

网友(2014-09-13):
拿分 进新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