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第一次用外置ubec,接线问题

楼主(2014-06-05):
买了款蜘蛛电调,不带bec,要用外置ubec,问问各位怎么接线。电调不带bec的话,输出是电池电压,是不是要把输出线剪断,只留信号线~然后用ubec接任一限制通道供5v电?

网友A:
靠,糊涂了,你要剪哪个?电调不带BEC,哪来的输出电压?
你什么飞控。要是需要给飞控供电就找个5V的BEC供电。其余的按着说明书接就好了。

人家带BEC的电调,是建议把红线拉出来(不是剪),那是应为飞控自带供电模块了(例如大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糊涂了,你要剪哪个?电调不带BEC,哪来的输出电压?
你什么飞控。要是需要给飞控供电就找个5V的BEC供 ...

飞控是naza v1   电调不带bec的   但是电调上不是还有棕红黄三根线么,其中棕色和红色是输出电压还是什么线我不懂啊

网友A:
那根红线别管。。呵呵没事,红线没接电。直接插,用naza自带供电。记得校准油门行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红线别管。。呵呵没事,红线没接电。直接插,用naza自带供电。记得校准油门行程呀。

嗯嗯   多谢啦

网友:
ubec直接连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红线别管。。呵呵没事,红线没接电。直接插,用naza自带供电。记得校准油门行程呀。

晕了    电源模块带降压功能的    不用ubec了

网友B(2014-07-22):
不能只连接信号线,要信号线和地线一起连接,只是不要正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只连接信号线,要信号线和地线一起连接,只是不要正极线。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