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机SLICK

楼主(2014-06-05):
这是网店资料,可是我的起飞重量达到了500克,我觉得太重了。请飞过的模友说说你们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拉力是多少?什么配置?谢谢!

网友A:
kt鸡 已经没有 存在的价值了。 完全被EPP 取代了

楼主:
8MM的EPP听说不错,但不知刚性怎样。我见有些飞KT飞的也挺好呢

楼主:
KT相对EPP来说好处是刚性好,另外重量重点在室外稍有点风影响不大

网友:
我做的kt3D 530克500克没问题,只要推力足

楼主:
还是尽量轻点好啊,拉力重量比大,翼载也小,好玩也好飞。我现在用的XXD电机,不知用朗宇效果能好多少。

楼主:
我用的1300ma25c电池,40A固朗电调,

楼主:
店家推荐用20A电调我感觉靠不住吧。用30A电调应该可以吧,但也轻不了多少啊。怎么减重,怎么提高拉力,大家有何高见都说说啊

网友:
对于800左右的飞机,我觉得重点还是通过电池电机减重,KT板可以少许加强,摔坏就换。

网友:
这个是水星3D,click3D,你500克还算好的,我用2212KV1400+9寸浆+40A电调,1300MHA3S电池,重量达到750G。不过这个飞机由于尾巴很长,非常好吊的,有点风的时候也可以爽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鸡 已经没有 存在的价值了。 完全被EPP 取代了

那倒不会啊 各有各的好处 kt便宜 更轻 更易于修补 刚性比epp好 完全可以实现自制   epp耐炸 但是刚性差太肉了 飞3D太肉

网友:
我自己做的同型号的飞机,翼展84CM,郎宇2212 KV980,1047慢速桨,3S 11.1V 1000mah,3个9克舵机,40A好赢电调(20A也没问题),6通天地飞接收配个BB电显,起飞重量470多克好象,现在经修补又重了些,飞的好好的无压力,你这个商品估计重在贴膜上了,这机练吊机很不错,可以低空慢飞做动作,感觉在小场地飞比KT330能相对安全些。

楼主:
楼上说用的朗宇2212?这电机线在前面怎么方便?

网友:
朗宇 XXD 我都在用,感觉差别真心不大啊。不过 电调最好用好的,好坏电调,线性差别很大的,

网友(2014-08-10):
我的kt330不好飞,貌似click 这种机型好飞,我正在做这种机,用kt330的设备,80cm翼展双面背胶写真,不知好飞不。

楼主:
不用双面背胶吧,太重了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B(2015-01-26):
kt摔了就裂,飞雷达那家的机,板子脆。而且自重很高,不如epp的3D,其他机型倒是不错。

网友C:
背胶很重,我用透明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