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地面站无法安装

楼主(2014-06-05):
为什么装不上去?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大家。请大疆的出来帮解决下

网友A: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去年还好好的,今年换台电脑就不行了。
官网根本就下不了:404notfound!!

网友:
楼主看一下电脑上的microsoft.net framework 这个软件装过么,可以在【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里面看
如果没装过你就装一下这个然后再安装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去年还好好的,今年换台电脑就不行了。
官网根本就下不了:404notfound!!

为啥我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