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水机,小有成就,比较成功,不说了,看图吧

楼主(2014-06-05):
机型: 广受好评的北极星,翼展80不到一点,起飞重量750克, 2212  kv2200, 2200mah,40A,6寸桨

首先还是喷KT板

先做尾翼,稍微有点复杂,要预先把各种线埋在里面

机身简单,机翼就一块板子,一根碳杆3mm的加强

尾部和机身粘合

安装舵机,拉杆等

原图纸舵机在下舱,不便于维修,我改在上面舱内了

预埋的各种线从下舱穿出来

接电调试,各舵面正常

假组一下,帅吧

水机当然要下水,电调做防水,用704硅胶

接收机拆开做防水

舱内防水就没拍了,机身舱隔了好几个防水舱

准备首飞

旁边的船是六一儿童节亲戚送我儿子的,正好拿来做救援船

在飞场静静等待首航,是成功还是炸鸡呢? 心里没底哦,请忽视旁边的三角翼,炸鸡断尾了,哈哈

首飞成功,随后上首飞视频!

更新视频,起飞没拍到,拍了降落,降落速度太快,简直是杂下来的,不够成功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问个入门级的问题
看这Kt板的北极星机翼就一块板,啥都没有
据我微薄的知识了解,机翼截面上弧下平,能产生升力
这样光一块平板的机翼升力从哪来呢?
真心求教

楼主:
借用老鸟常说的话: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

网友:
这个水机好

网友:
如果在水上这飞机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问个入门级的问题
看这Kt板的北极星机翼就一块板,啥都没有
据我微薄的知识了解,机翼 ...

倾角是主要的,什么上弧下平下弧上平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好手艺哈。不过水机咋个降地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问个入门级的问题
看这Kt板的北极星机翼就一块板,啥都没有
据我微薄的知识了解,机翼 ...

靠推力,呵呵,KT板没翼型就是靠的电机推

网友:
目测楼主没有常换刀片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问个入门级的问题
看这Kt板的北极星机翼就一块板,啥都没有
据我微薄的知识了解,机翼 ...

有攻角

网友:
电调其实没必要剥皮涂胶,把热缩管两头硅胶封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