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 试飞 姿态模式飞行视频来了!

楼主(2014-06-05):
经历反复的调试,试飞基本成功了,其中还有1次失控旋停,切手动救回来了!没有损失。
先看视频

网友A:
我也喜欢Y轴的。才开始接触多轴不知道新手练习买什么的好?或者您有推荐的配置!感谢

网友B:
你的脚架怎么固定的?

网友C:
不错 使用手动着陆还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Y轴的。才开始接触多轴不知道新手练习买什么的好?或者您有推荐的配置!感谢

网上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脚架怎么固定的?

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使用手动着陆还是自动的?

是手动着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