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手机电子螺距尺,穷人和外场的好帮手

楼主(2014-06-05):
    看标题是不是很吸引人,对于我们穷人来说真的很有用,哈富人飘过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买一个侧面平整的手机壳哈哈,然后在下载一个软件 智能工具箱,你的电子螺距尺就做好了
我是S4-I9500
说说我的使用方法
,首先把手机壳装上,保证可以平整的放在地上,然后打开软件,使用角度尺,
吧手机放在飞机平整的一个面上,然后归零,如图
然后在把手机放在桨上,的3分之1出 注意手机和桨的接触面一定要平整,仔细看清楚桨角是不是和手机接触到了 然后把两个桨调成一样的角度,就OK了哈哈
个人认为这个测量方法和电子螺距尺是一个道理,所以推荐给大家,希望喜欢,不喜欢也别喷!!!!!!!

网友:
一个手机。。一把电子螺距尺。。这个价格也差太多了瓦。。。
LZ已经脱贫了。。。。
目测手机应该是三星的。。。logger 二代lite版本的螺距尺也就2XX。00 一代更是1XX。。。

楼主:
电子螺距尺不是人人有,但是手机大家基本上都有,也好找,很方便,实在不行借一个呀!!!
是的i9500 后面还有一个XBOB360

网友:
可以实现的,就是有点太重了

网友:
请“XX”部门阅处,

网友:
一直用那个手机瑞士军刀

网友:
不错,刚下载来使用了,效果不错

网友:
手机有点低端了,我用不了这个! 还是感谢楼主的发现

网友:
常用工具箱  我才发现是个好东西  谢谢。。。

网友A:
楼主,测+-13度的时候手机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13度的时候手机会不会掉下来?

对啊,不会掉下?

网友:
目测还有水壶是美的的。

网友(2014-07-16):
刚下载来使用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