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择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一直使用枪机玩船和车,没用过板控。最近也想玩飞机试试开始入门准备,看了天地飞9超级和华科尔D10(白色)。现在考虑是买个14sg配个副厂接收机稳定还是天9或D10套机稳定?FUTABA的接收机很费钱啊。主要我是海陆空都想试试玩,现在就差飞机没玩过了。又怕天地飞华科尔的不稳定,论坛里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都是不疼不痒的小毛病多,倒是进口的看见的少。大家给分析下,谢谢

楼主:
也考虑过二手t8fg  14sg,只是没碰到合适的。JR 11X ZERO DSMJ 2.4GHz怎么样?二手的挺多,价格还可以,

网友:
和车船比,飞机最难玩。

网友:
随便玩玩的话哪个都行,要是长期玩下去还是选进口高档控吧

网友A:
这个由口袋的里的票子来决定的。票子多上futaba的Z系列的

网友:
别想了!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由口袋的里的票子来决定的。票子多上futaba的Z系列的

看来是个懂控的老手。。知道FUTABA的等级区分

楼主:
看来这边论坛支持futaba的多啊。说有米没米的我觉得没有参考价值。没钱想买的,一定是看好品牌型号了。也没必要咨询国产进口的,或者先国产代替,日后再进口。更多的是同规格只是品牌品质价值,值不值了。

网友:
看你玩的程度了,如果飞飞KT  EPP 小泡沫机,休闲娱乐,飞行压力不大,估计国产就可以

如果又是大型固定翼,又是大型直升机,又是航拍的,国产控你拿着有底吗?

我是新手,请老手指导

楼主:
天地飞9通遥控器 72M 2.4G外置高频头 WFT09支持433和天9通遥控器WFT09SII 超级版 WFT09II 2.4G哪个好,能介绍下吗

楼主:
14sg配个副厂接收机稳定还是天9或D10套机稳定

网友:
稳定可能差不多   区别在设定的丰富程度  摇杆和开关的手感   不用纠结  d10之类早晚要换的

网友B:
稳定?不用想都是futaba了,你自己玩船和车。。。难道用国产控能比futaba好么。。。
futaba 14sg就算副厂控也比你说的另外两款好。
JR 11其实也不错,只是有个小缺点是比较重
然后看论坛里,说futaba失控的很少很少,其他牌子的各种。。。

最后提醒你一样,futaba副厂接收机有几种。。。目前我知道的只有一种是没啥问题的,国外经常卖断货,我自己也用着没出过问题的。
橙色的,具体自行百度哈,千万别买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不用想都是futaba了,你自己玩船和车。。。难道用国产控能比futaba好么。。。
futaba 14sg就算副厂 ...

多谢指教。还是找个t8fg踏实啊

网友:
新手上什么控都可以,又不是什么专业的。在飞机比较贵的情况下,上好一点控。也是根据自己资金情况而定,钱多和钱少配置当然不一样。

网友:
14SG 天9  D10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还是找个t8fg踏实啊

也可以吧,只是已经很多t8fg换成1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