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副翼的情况

楼主(2014-06-05):
看图~~副翼杆两边都一样长。为什么重量缺不一样······什么地方出现问题?帮忙分析下!

网友:
友情提示,两片主桨也是一样长,为什么会有轻重之分?

网友:
十字盘没平啊

网友:
把大桨的连杆装上十字盘弄平了试试

网友:
这么模糊的照片,也没说明白。怎么看得出来啊

网友:
我还想怎么大桨这么垂直…原来连杆没扣上……

网友:
你觉得你大桨拉直了?

网友A:
副翼杆左右两边一样长就行了,除非平衡座极度润滑,日子框球头扣极度润滑,要不是不可能绝对自动回中的~

网友:
同意ls,只要两边长度一致即可。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我是新手  看到你发的图片有点晕   也不明白什么情况  路过看看  帮顶一下

网友:
貌似 V3机架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