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涵道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请教老手,涵道的进气道和出气道长短跟推力有关系么?    我发现涵道机的出气道都很短,我的KT板J10  64黑旋风, 机重700克  推力600克,飞的速度很慢,  涵道装在机身中间了,偷气孔开的很大,出气道很长

楼主:
就是这个机机

网友:
出气道长损失有点大

网友:
肯定会有变化的!!

网友:
气动的原理很复杂的...很多都得做实验

网友:
进气道越短越好,出气道和涵道直径有一个比例关系,是1,还是2不记得了。

网友:
先单独把涵道拆下来 试试推力 再研究是不是出气口的问题...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涵道就是一个风扇,不管进出气道都要顺滑,风吹到任何东西上都要损失能力(推力)进出气道也算是阻力了哦,当然越短越好。你手拿一张纸,用嘴吹它,纸张会根据风压变化,这个变化就会损失能量。涵道气道是一个圆周,气道越长,损失自然越大

网友:
涵道进气道顺畅远比出气道顺畅来得重要、你看见大部份飞机住后装配涵道、是因为要配重飞机的重心、除非没有办法配重、不然进气道越短是越好、也不要认为作币孔会增加飞机速度、这是错误的、作弊孔目的是把静止至极速时间缩短、和有可较好看的静推力数值、对极速没多大关系、如果进气道设计正确、作弊孔是型成最大阻力的因素之一、会把飞机极速降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