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航时4轴DIY,计划超过60分钟,最长80分钟,持续更新.....

楼主(2014-06-05):
最近痴迷4轴,看了台湾论坛上面的一个航时超过80分钟的,心痒痒的,这两天买材料准备开工。

今天把机架做了一半,树脂没到,没法粘接,轴距700,14*12碳纤维管。

其他配置具体如下,欢迎老鸟拍。

电机:选用A4008  KV380
电调:铂金30A 刷BLHeLi
电池:6s10000mA
飞控:APM2.52
GPS:6M-80元那种
机架:自己DIY,争取控制在120G左右
螺旋桨:DJ 1555 尖翼

未完待续........

将碳管开槽,打磨处理

将碳管开槽,打磨处理

打磨,到时候刷胶粘的牢固点

打磨,到时候刷胶粘的牢固点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的结果!!

网友:
计划从来没有变化快~~

网友:
留个名也许火了呢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我的四轴机架也是楼主的这种结构,用尖浆比常规的浆少飞了5分钟,尖浆效率低点,但是抗风好

网友:
楼主的肺还好吗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B:
这配置做不到的

网友:
切的量好像不多应该不会影响到健康吧

网友C:
没有完工就开始晒图了啊?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D:
期待LZ的计划早日成功,但愿理论和实践是同样的

网友:
A4008?不行的吧

网友E:
这个中心板我用过
120克
700轴距
你还是好好潜水吧
这种中心板会害死你放心
我的四轴1000克
这个板子变形的要不成

网友:
12管太细了,中心板可以尽量的小。

网友F:
留个名,要是火了,我也沾点光,要是不火,也无所谓,尖桨就算了,还是DJI的1555靠谱些……

网友G:
700轴距 16*14碳管会不会小了

网友:
期待完工视频

网友H:
飞长时间就不能载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做不到的

台湾那家伙3508的电机都做到了,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中心板我用过
120克
700轴距

我称了一下散件大约105g,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700轴距 16*14碳管会不会小了

14*12的,很坚硬,我还觉得粗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个名,要是火了,我也沾点光,要是不火,也无所谓,尖桨就算了,还是DJI的1555靠谱些……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还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LZ的计划早日成功,但愿理论和实践是同样的

多谢鼓励,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工就开始晒图了啊?

很多东西还没有到,快递太慢,到时候一一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长时间就不能载设备了

可以,但是买的东西要注意重量

网友I:
机架重量占比不大、减重要从电池电机配合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架重量占比不大、减重要从电池电机配合开始

现在我的机架重量是150g左右,有些人的机架,随随便便就是300g以上,如果电池能分得这些重量,续航时间肯定很长,除了机架这边减重以外,还有四轴的四个点,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的话,飞控板会不断的做调整,这里的耗电,大概会在15%到20之间。除此之外,电机一定要用低kv值的,螺旋桨要用大一点的,最好是dji的15寸,或者飞跃的17寸,因为螺旋桨越大,效率越高,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螺旋桨越大,转起来的,惯性也就越大,这个时候对电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所以,电调的细腻度非常重要,而且电调还需要有一定的刹车功能,现在国内市面上的电调,很少有刹车功能,所以我选择用铂金三十安刷BLie,功能非常强大,是国外的一个电调开原方案,这里我就不讲详细的刷机过程了,因为论坛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教程。

昨天基本上把所有东西装上了,晚一点上图,多谢关注!!

网友:
120g的机架,楼主不要害了自己

网友:
一直觉得这种过于追求某一单方面极限的行为没有实际意义,不过还是支持下

网友:
  留名    万一火了呢

网友J:
120克。。。。做出了么?

网友:
有意义! 极致轻量,极致留空时间。赞一下。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0克。。。。做出了么?

很遗憾,做到了150g,主要是中心板估计不是纯碳纤维的,给卖家骗了!

网友:
这配置60分钟应该不难,不过一定要小心飞,这种机架就怕炸,很难修理,管与中心板,电机座一定要加一根螺丝。炸的时候电机线痕容易断在电机里面,损失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做到了150g,主要是中心板估计不是纯碳纤维的,给卖家骗了!

算上中心板,四个电机碳板,8个电机座管架才150克?那就很不错了。
上个全部组装完的机架称重照呗。

网友K:
你们没发现碳纤进肺会要命吗?还是搞点双面覆铜版或买空心尼龙条DIY吧

楼主:
一千零五十克起飞,飞了30分钟,电池3S 4000mah  电机暂时用的XXD2212(最近荷包不够鼓),APC 1238螺旋桨。电池设置3.6V报警!晚点上视频

机架重量1050g

机架重量1050g

楼主:
6月10日更新!长航时4轴DIY,计划超过60分钟,最长80分钟,持续更新.....

引用 网友K:
你们没发现碳纤进肺会要命吗?还是搞点双面覆铜版或买空心尼龙条DIY吧

相信很多人的鼻子里面都有毛,可以阻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千零五十克起飞,飞了30分钟,电池3S 4000mah  电机暂时用的XXD2212(最近荷包不够鼓),APC 1238螺旋桨 ...

两幅图片的下半截呢。。。我主要想看看机架完整的~~

网友L:
直接胶粘不行的吧……定位定型就是大问题,强度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胶粘不行的吧……定位定型就是大问题,强度还不行……

把机架的位置全部摆好,然后用502胶水上胶,假固定,最后环氧树脂粘紧,跟铁一样牢固,自己试着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不错 观摩中  期待成品

网友:
60分钟最后太监了?甚至连30分钟的视频都黄了?

网友:
这个中心板我用过,中心板易变形,需注意。

网友(2014-07-07):
下面呢。。。。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