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加尽油门停传和有杂声

楼主(2014-06-05):
我的是XXD A1510 桨是5030 电调 是10A 电池是500毫安 一加尽油门就会咔咔咔。。。的声音和停转,是那里出问题了?买二手的不知道多少KV,一般这型号多少中KV,刚才查了一下都是2200的。半油门就不会停转和杂音。求解!!!

网友:
进角和频率设一下。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A:
那是你电机问题。。。。。。好电机就不会有

网友:
或者是过流了

楼主:
不会上视频,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电机问题。。。。。。好电机就不会有

放了一段时间又不会了!昨天试了又不响了。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试过又没事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调的原因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和好坏电机无关不要迷信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调的原因换个电调试试

就得一个10A的电调,换个40A的电调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得一个10A的电调,换个40A的电调可以吗?

只要接头合适就可以换40a的不过会重但是可以检测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网友C:
进角和频率设一下

网友:
电调没初始化

楼主(2014-07-16):
引用 网友C:
进角和频率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