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问题,请问这种板子能扩展第三轴吗?谢谢

楼主(2014-06-05):
控制板问题,请问这种板子能扩展第三轴吗?谢谢    如果能怎么飞线,,,谢谢QQQ希望知道的人告知一下,准备改三轴   主要是没看到扩展接线口。。。。。

网友:
自己开板子?这么屌?

网友:
不能,就2个电机驱动块 ,怎么改啊

网友A:
找sda和scl接口,接到第三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sda和scl接口,接到第三板上去

没有那两个接口

网友(2014-07-28):
可以把傳感器上的SDA,跟SCL接到擴展版對應位址,正負電直接接12v進電處,不過不穩定,三軸感覺電流不穩,我有一塊就這樣主控掛了...返廠,回來試試看用兩塊這個版做成三軸會不會穩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