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套丝器

楼主(2014-06-05):
很方便很实用

网友:
貌似自动伸出   我喜欢用手把真个尾座推过去即可。

网友:
滑道槽没有螺旋角 套 有硬度的螺杆不好用  软料粗螺纹还行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2015-05-27):
把板牙夹在卡盘上,光杆夹在尾座的钻夹头上,直接套丝就行了,尤其是细长杆最合适。

网友:
或者做一个装置,把板牙装到刀架上,卡盘夹住光杆,一下子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