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大四轴首飞测试

楼主(2014-06-05):
航拍工作需要,组装了个750大四轴:WKM飞控,T-Motor 40A电调,T-Motor4014 KV330电机,10000的6S电池全重3.5Kg左右,第一块电池试飞滞空29分钟,天好的时候挂上Nex5和云台再试试,先上图和视频:

几个问题咨询下高手,啥原因麻烦解释下吧:
(1)电调用遥控校正后,起飞时大部分时候都是平稳起飞,个别时候一侧先离地,腿较小导致侧翻,因在草地测试侧翻后立即拉低油门没什么损失,但每次起飞心里都没底了;
(2)用6S电池很平稳,换上4S的8000电池试试,也很平稳起飞,升空后感觉比6S电池还平稳,但过一会自己跳起蝶形舞,前/右/后/左的扭动,加下油门,慢慢调整方向才稳下来;
(3)开始全用150的感度,感觉操控的时候晃动厉害,后来降到WKM默认的100感度,稍好些;明显感觉WKM飞控飞机侧倾角度比NAZA V2大,最大平飞速度也快了好多,哪位有经验啥感度合适些呢?

起飞瞬间

起飞瞬间

上盖之前,这个机架确实结实

上盖之前,这个机架确实结实

网友A:
感度加大到200试试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目前的飞行是空载荷,这和又在和完全不一样的,就好比车辆一样,重车和空车的颠簸程度大不一样,更不要说飞行器了。最好还是把姿态感度高一些。因为空载荷的飞行姿态与重载荷的飞行姿态差异很大的。还有就是载荷重心与机身水平面距离问题,载荷固定不牢靠造成二次摆动,这些摆动往往会导致悟空指令反复自激。这个机架不错,请站内短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目前的飞行是空载荷,这和又在和完全不一样的,就好比车辆一样,重车和空车的颠簸程度 ...

谢谢,回头多调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加大到200试试

谢谢,逐步加大感度再试试

网友:
用個藍芽調參吧會快很多的!慢慢試

网友:
顶你的大四轴!哈~~~我的比你的更大,880mm,空机5400g,还在试飞调试中~~

网友:
很不错的配置,视频看起来很稳定,感度可以调低到正负130

网友:
噪音太大

楼主:
嗯,奇怪的是平飞和下降噪音比较大,上升时噪音反而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