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evo脚架校准问题请教技术支持

楼主(2014-06-05):
脚架上电后绿灯闪烁,按照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需要进行校准,结果按照校准步骤来,按住校准按钮上电,黄灯***闪烁,然后再按一次直到校准结束绿灯常亮,可是我的脚架在黄灯慢闪几下后就出现LED熄灭的问题,重新启动绿灯依旧闪烁,反复看了视频和说明书再操作,依然校准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恳请技术支持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检查下舵机和控制板是否正常,直接将舵机接到接收机上,看是否有反应,先排除舵机问题,再检查控制板。

楼主:
回技术工程师,舵机单独检查动作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