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关于机架 大黄蜂的

楼主(2014-06-05):
最近入了个大黄蜂架子  组装好 !没装云台跟相机! 电机是happy..3508  510kv的  14寸APC浆  5000毫安4s电池   飞控用的是 naza m(v1)    感度全是150  起飞一两米没事  一飞高  突然摇晃起来  晃起来不听我的指挥   直接炸鸡了   好 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5000毫安的电池  才飞5 6分钟  bb响马上就响了  我设的的3.8报警   飞高晃是不是感度太低啦? 是不是没装云台 导致飞控不在重心才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这都还分沙发?

网友B:
我打了三段文字怎么还审核不出来?

网友:
1.  3.8V电压高了,设成3.6V可以多好些时间。
2. 重心不稳不会晃,而是一起飞就会飞偏。然后飞高后飞控会自动修正为平衡。
3. 感度不觉得高。你拆了桨看看是否是电机堵转。还有就是是否子`弹 `头没拧紧,这玩意没弄紧浆容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了三段文字怎么还审核不出来?

关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怎么解决的?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真心来涨姿势的

网友C:
设3.8下来后估计都回到3.9或者4.0了,你能飞的久吗?

网友D:
让哥来解决你的问题吧感度全是150  起飞一两米没事  一飞高  突然摇晃起来  晃起来不听我的指挥(解决办法肯定是你设置的时候设置错误了现在选飞机姿态的时候就是4 轴 6轴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头是那个方向有个选项是一个机臂是头的 选那个就不对了自己细心看清楚。然后要是还晃 就是感度问题 。但是我敢肯定99%是我刚才说的原因)。
为什么我5000毫安的电池  才飞5 6分钟  bb响马上就响了  我设的的3.8报警(解决设置成3.6. 还有你的电机应该支持6S 可以换6S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3.8下来后估计都回到3.9或者4.0了,你能飞的久吗?

在地上定点模式还是差不多能定住。 只要飞高了。向前满舵。马上回油门。马上就开始晃。是左右左右的晃!然后不听指挥!直到地上。 电机应该没有堵啊。是不是感度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让哥来解决你的问题吧感度全是150  起飞一两米没事  一飞高  突然摇晃起来  晃起来不听我的指挥(解决办法 ...

别坑楼主 580kv只能上4s或3s 6s电调不支持的话估计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哥来解决你的问题吧感度全是150  起飞一两米没事  一飞高  突然摇晃起来  晃起来不听我的指挥(解决办法 ...

能否来个qq学习下  我没听懂你说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坑楼主 580kv只能上4s或3s 6s电调不支持的话估计会烧

应该就是设置低多了才不能飞多长时间的  3.8  下来全部到4.0以上了

网友F:
3.8太高了 锂电的长时间放电电平在3.7-3.8 你设成3.8跟不让工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太高了 锂电的长时间放电电平在3.7-3.8 你设成3.8跟不让工作一样

好 谢谢来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摇晃炸鸡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 谢谢来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摇晃炸鸡的问题

你把机子下面挂个400K的东西估计就不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机子下面挂个400K的东西估计就不晃了!

挂在什么位置?

网友:
设置3.7V  电池更加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