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俱备只差AV!!鹰眼实时AV线 焊接,!求助广大博闻多识的模友们!!

楼主(2014-06-05):
这是我改的AV线,原来的AV线是下面的那样.改之前改之后都用不起.排除除摄像头外的设备障碍已用卡片机显示信号

网友A:
这样的    四芯的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四芯的没必要吧

看着差不多就买了
现在还能改来用吗

网友A:
你的应该这样吧   白的焊  白框  红的焊红框     白色接地  红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该这样吧   白的焊  白框  红的焊红框     白色接地  红色信号

已焊,可是还是用不起

网友A:
红框的短接下    如果再不行那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再就得看看你  另一头  和你的设备怎么接的了!!!

网友:
技术活 焊不好 把东西烧了就不好了

网友A:
这是通用的   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有些时候有些厂家不会通常,所以会很蛋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用的   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有些时候有些厂家不会通常,所以会很蛋疼!

白色接最外圈 红色接最远最细的棒棒上 这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接最外圈 红色接最远最细的棒棒上 这样试试

地 av 音频  可以随便试 不会烧的 地线和av信号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我按照这个方法不对啊,什么都没有显示在屏幕上,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慢慢试吧    是不是图传不行    可以把信号直接给屏幕试试

网友:
我用的原装线扒了皮,拧麻花,把音频线当电源用的。。。

楼主:
大家看下鹰眼的接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的短接下    如果再不行那我就没办法了

仔细看了图,我没短接红框,我以为是焊接。再去试下,谢谢了

楼主:
到底怎么接啊!!!!!!!!!!!!!!!!!!!!!!!!!!!!

网友C:
不是有原装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