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7导入了亚拓450L的模型,但模型默认油门启动,请问如何调整成正常模式?

楼主(2014-06-05):
如题,realflight 7的模拟器,导入亚拓450L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导入后,默认状态下油门就是启动状态,找了很多参数都不能关闭,请假高手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你进到中立点校准模式里面看看。6 7 8通道好像跟定速有关,这个多试,我也是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到中立点校准模式里面看看。6 7 8通道好像跟定速有关,这个多试,我也是试出来的。

和输出通道有关,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4-12-20):
引用 楼主:
和输出通道有关,搞定了,谢谢!

在哪能下载到450L 还具体的调试有截图没 求一个 另外在G7里 我的直升机为什么锁不住尾 总是自动的往右旋 求解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