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飞行时的噪音

楼主(2014-06-05):
怎么做可以把kt版的歼10飞行时的噪音减小,(比如换电机和浆,换多少的)或者其他办法。另外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使得噪音那么大

网友:
声音是由震动引起的,解决办法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A:
在中推的su27上也遇到类似问题,单独电机加桨很安静,装上飞机后非常响,偶然发现,桨离前面太近,稍微后退点噪音显著降低。

网友:
机体震动

网友B:
5楼意见正确,桨与前后机身间距小会产生像吹哨子般效果,加大间隔,声响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推的su27上也遇到类似问题,单独电机加桨很安静,装上飞机后非常响,偶然发现,桨离前面太近,稍微后退 ...

一般浆与前后距离多少,效果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意见正确,桨与前后机身间距小会产生像吹哨子般效果,加大间隔,声响会降低。

谢谢,一般浆与前后距离多少效果最后

网友:
学习! 谢过众位亲!

网友:
桨与机身的距离一个电机长度会没这么响。

网友(2014-07-09):
有什么作用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