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很稳,一自旋就偏得厉害,啥原因

楼主(2014-06-05):
x3一架,zyx陀螺,悬停很稳,打方向舵自旋,就偏得严重,啥原因?

网友A:
考虑十字盘水平?悬停的时候三轴有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十字盘水平?悬停的时候三轴有修正

检查过了,十字盘是平的

网友B:
十字盘不水平,悬停也飘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
看看陀螺仪设置里的 安装方向 有没有问题,正装 反装有没有设对。猜测哈~~

网友:
你说的稳,其实还不够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不水平,悬停也飘了。

十字盘调得再平,没练到家的人都还觉得飘

网友:
循环螺距不对

网友C:
就是V8,都不敢说用在任何机子上面自旋都很稳,稳到定点...
你要检查机身自身平衡,会不会头重尾轻,或者尾重头轻...

网友:
尾桨和大桨不在一个高度,漂是正常的,高手修舵能让你还觉他的飞机就是原地转,于是乎,我们就开始纠结自己的飞机是不是没调好,其实还是我们的技术渣

网友:
就像飞机悬停的时候,大桨不是水平的,机身不是垂直的,原因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换横轴就可以了 肯定是横轴弯了 顺便检查下旋翼头各个螺丝是否上紧 总之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旋翼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V8,都不敢说用在任何机子上面自旋都很稳,稳到定点...
你要检查机身自身平衡,会不会头重尾轻,或者尾重 ...

这我当然知道。。。以前是飞450的,可没这毛病,最多是飘一点点。我为啥说是毛病呢,因为自旋偏得不是一点点,是那种要翻的感觉

网友:
你好好看过小姨子的说明书嘛?把优化自旋设置一下反向

网友:
根据你说的自旋感觉要翻的情况
1检查螺距,副翼两个舵机是否插反
2检查自旋优化设置是否反了,点击测试后,斜盘会一个方向倾斜,鸡鸡旋转90度,斜盘还是会对着刚才方向倾斜,这样设置正确了。

网友:
哈哈,ZYX调好了还是挻好用的。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好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十字盘在调试的时候水平,在悬停的时候也要调下。在无风或微风的情况下悬停后,松开摇杆,看机体的偏移方向来调整十字盘的3根连杆,
还有就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自旋修正設反了吧

飞越ZYX视频辅助说明,手抖。以及常见无副翼的说明,调机要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7074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V8,都不敢说用在任何机子上面自旋都很稳,稳到定点...
你要检查机身自身平衡,会不会头重尾轻,或者尾重 ...

对,理论上,飞机静态重心需要在主轴上,前后左右都要在这里。

网友:
检查重心。手法修正

网友:
换个v8,马上好了

网友:
设置 和 十字盘水平 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在细调下参数吧。其实xyz 自旋一直不是特别的好,不过也行。飞航线啥的都挺好。
对了,在看看 你飞机的重心位置。。

网友:
感觉是调机和手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