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14-06-05):
小弟做了架舱身涵道机SU37但是做的不伦不类的,有点四不像了但是已经做成这样了。。。。第一次做这样的飞机没经验。先去求教此机的重心和涵道安装位置自己有点拿捏不准还望老鸟给予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哦对了是双64涵道 手里只有这个涵道了 顺便报下飞机参数翼展大概70多点 机长90多点裸机重量360多克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网友:
好手艺啊,给我做一吧,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问题不懂,楼下答

网友:
不是一段一段粘上去的就是每个零件一个一个沾的

楼主:
谢谢各位赏光夸赞了我这是照葫芦画瓢呢,打图用了28块钱,板子一张25元白乳胶6元  论坛里有高人比我这个做的漂亮多了。哎 有没有老鸟给解答下啊

网友:
交个朋友吧,qq1501480535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赏光夸赞了我这是照葫芦画瓢呢,打图用了28块钱,板子一张25元白乳胶6元  论坛里有高人比我这个做 ...

大图怎么这么金,用A4打然后拼起,我这边两毛一张A4,打图两三快够懒。

楼主:
11楼,我打的是写真图,18快一平方,A4我也打了但是我觉得没整张图来的方便所以A4打出来的我没用

网友:
重心在前缘三分之一处

网友:
翼展大小和机身长度...都能改变重心位置 不是所有机都适合那种 重心在前缘三分之一处这一说的  建议装动力前 找个空旷点的草地 手抛机   如果抛出去头翘就前面加点东西配置 头下坠就尾部加东西配重 抛出去如果可以平飞了 再抓住机身 假如前后平衡了 重心点基本在那个位置了

楼主:
这到是个办法,谢谢15楼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