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控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5):
      现在固定翼飞控大伙用的比较爽的有哪些?我个人偏向日后FPV型的,距离在5KM左右,大家有用的比较爽的配置推荐下哈,电台载机数传图传
      1.APM                                 飞控

      2.FlyDream FD MFD AP 果子     飞控

      3.ARKBIRD A                                 飞控

      4.飞宇 FY 41AP                              飞控

      5.H                                                  飞控

楼主:
这51 图怎么都是乱的

网友A:
追求有地面站,航点飞行 apm  h(h飞控可支持apm地面站)   都可以,h简单,中文参数,新手入门简单,apm功能强大,我现在的四轴就是用的apm,确实很强大;a飞控也不错,也支持很多功能,可以配套搭配a控增程,网上评价还是可以的,当然h飞控也有这个功能。飞宇飞控,网上评论说是uav飞控和民用飞控的兼容版。41ap 也只是飞宇飞控的一个中下端飞控,更好的有pa n da,根据经济来吧。果子飞控,暂时网上用的少,很少看到有评论或则测试的帖子,不过这个牌子好像有跟踪云台的,说道这里,想远航,还得上平板天线和自动跟踪云台,大功率图传,当然飞控稳定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一句话,钱花哪里哪里好,各个飞控有各个特点,根据自己的经济和喜好选购吧  希望能帮到你,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上ppz吧,固定翼非常NB

网友:
我才入了A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有地面站,航点飞行 apm  h(h飞控可支持apm地面站)   都可以,h简单,中文参数,新手入门简单,apm功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桂林的。

不是啊,从哪看到的?

网友:
经纬度是桂林的,喀斯特地貌也是。

网友:
楼主土豪  不过跟我没关系  我是来混经验的

网友:
作为新手也来说说可以用地面站的飞控。

apm功能最强价格便宜,但杂货多调试难(英文),配件散购买看rp,全物品总价600——700。常用于直升机多轴,中短距离,和想折腾的人。

H飞控中文简单,价格比apm贵点,但性能稍差,好像没有其他配件,osd和apm的一样次,用的人少。不想折腾的屌丝可选。

果子性能好且稳定,osd最好,东西一次买齐全(除了空速计),但价格一千整套,也不好调(英文),适用不差钱的,长距离fpv(搭配AAT)。

飞宇和果子相近,有中文说明,但只有高档控有osd,东西也散价格最贵(当然还有更贵的牌子)。

总结,果子最合适本人fpv。可惜没钱啊!!!!!!!!!!!!!!!!!!!!!!!!!!!!!

网友:
补充,飞宇41AP Lite带osd,价格890。但少东西

网友C:
H飞控的图是新版的吗,咋都有外壳了呢,俺那个还是电路板包裹热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飞控的图是新版的吗,咋都有外壳了呢,俺那个还是电路板包裹热缩的呢

应该是最新的

网友:
还在用nx3的飘过

楼主:
稳定·好使不

网友:
便宜好用,一百多点,主要是客服好,抱了来回邮费换了个

网友(2014-07-09):
学习,也想入个。

网友:
鑸媿杩滆埅濂界敤銆傚涔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