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700升降舵打满震动问题

楼主(2014-06-05):
新买亚托700升降舵打满震动就加大几倍是什么问题?副翼打满舵不会有这个现象,求解答

网友:
可能升降行程过大,导致干涉;也可能是升降感度过高,导致追踪,LZ最好说的详细点,大家可以帮你找原因

网友:
查下升降舵机

网友:
舵机韧带太紧了。。

网友:
其实只要斜盘稍打舵就肯定会增加震动。看看斜盘的工作原理就不难理解。大浆,拉杆随主轴每转一圈就被斜盘控制上下运动…

网友:
舵机形成干涩

楼主:
补充说明:震动测试是拆除大桨尾桨,舵机行程也不会行程过大,循环螺距8度,感度过高问题也不存在,之前飞行无论航线3D都好好的,就今天飞行发现3D时动作大一点就侧翻,不锁尾,后来检查发现,升级打满舵震动就加大不少,可以想象装上大桨震动幅度会变成多少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A:
LZ
您的說明有些難以想像,因為同是十字盤運動,CCPM的副翼動作量比升降動作量大,為何升降的震動會大於副翼
建議拍視頻供大家分析

网友:
是不是升降舵机的电位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您的說明有些難以想像,因為同是十字盤運動,CCPM的副翼動作量比升降動作量大,為何升降的震動會大於副 ...

视频不会发,说明下震动,满油门vbar震动值80左右,打满副翼震动值无变化,尾管陀螺手摸没有明显震动,但是打满升降舵震动值130多,手摸尾管陀螺都有明显震动,麻手(以上测试都没装大小桨)

楼主:
旋翼头某颗轴承挂了会这样吗?

网友A:
不會,因為旋翼頭是圓周運動,如果有某一顆軸承掛了,那不管是副翼或升降,都是會震動的
建議檢查舵機和十字盤間的組裝或調試,看是否有無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因為旋翼頭是圓周運動,如果有某一顆軸承掛了,那不管是副翼或升降,都是會震動的
建議檢查舵機和十 ...

感谢回复

网友(2014-07-12):
舵机有干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