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62求助

楼主(2014-06-05):
吐槽的话就不说了,,不过那电机真的是太蛋疼了。每次只飞一个电,而已还是循规蹈矩的悬停。。尽然已经坏了好几个电机了。配件还很贵,一个电机要18元。。这次居然同时坏三个电机。我的天啊。四轴才多少钱啊,这样下去配件的钱花得就太冤了!!!!!所以向各位求指点,,有什么别的电机可以代替的吗!原装的一个破电机,没一点技术含量的,尽然要18元!不会是伟力缺钱缺疯了吧!

网友A:
沙发,貌似论坛里看到有替代的,个位数

网友B:
V262的电机确实很容易坏,我的已经坏了3个了。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换里面的碳刷。。。。才几分钱。。。。。

网友C:
去买些N40电机,然后把后盖拆开更换新的后盖,我是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62的电机确实很容易坏,我的已经坏了3个了。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换里面的碳刷。。。。才几分钱。。 ...

碳刷哪里买,,有链接吗,给我发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些N40电机,然后把后盖拆开更换新的后盖,我是这样搞

力量和质量差多少。。用得怎么样

网友:
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D:
深圳杰盛电机
他们家0.88的n30电机
回来拆碳刷换就行。

楼主:
看到有人评论用这种N30的可以直接上V262,有人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圳杰盛电机
他们家0.88的n30电机
回来拆碳刷换就行。

有一种是N30强磁的。可以代替吗

网友A:
上述N30电机,我有直接替换过262~
  续航增加至少有三分钟,动力略有下降,但绝对够用。换的时候若不嫌麻烦,可以同时换一下灭火电容,就是电机屁股上那个小电路板,有它寿命会长一点点,但是动力也会少一点点,反正我是没有要那个电容的。至现在已有七八个电池,一切正常。
补充一点,我说的动力绝对够用,是在拆除外框(80克)的前提下,若有外框够不够我不敢保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是N30强磁的。可以代替吗

那种转速太低了。。
最好是换碳刷。
顺便把灭弧的电路板也换上,能延长电刷寿命

网友:
1.55圆的强磁N30可以替换用的,拆了保护框飞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N30电机,我有直接替换过262~
  续航增加至少有三分钟,动力略有下降,但绝对够用。换的时候若不嫌麻 ...

今天买了几种回来看看,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转速太低了。。
最好是换碳刷。
顺便把灭弧的电路板也换上,能延长电刷寿命

那块小电路板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会那么容易坏吗?我使用倒是没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刷哪里买,,有链接吗,给我发一个吧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换过因为太麻烦了。。我目前采取的是买新电机然后把里面的芯换到老的原厂电机壳里面去。相对而言也不贵,一个电机才1.6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块小电路板是什么作用的

就是灭弧,如果没有那块电路板你看电刷上会有火花。
电容就是消火花用的,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换过因为太麻烦了。。我目前采取的是买新电机然后把里面的芯换到老的原厂电机壳里面去 ...

配件买回来了,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换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灭弧,如果没有那块电路板你看电刷上会有火花。
电容就是消火花用的,延长寿命

买了好几种电机回来看,,先说说钕铁硼超强磁电机,感觉磁力很大,整个换下去应该可以考虑,本来我是见他的碳刷比别的电机大,所以想买回来换碳刷的,回来一看,原来电机接合处卡扣和原装的不一样!N40的新电机,基本上规格和原装的一样,看线圈也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动力差多少!一个1.3元!
还买了N30的旧电机,说是旧的,但和新的看起来一样,里面的碳刷也没什么磨损。一个0.9元!
还有最后一种电机,比N30的长点。。比N40的短点。不是我要买的。是跟旧的N30混在一起来的。这种电机是没有碳刷的,直接铁片接触的,不知道用起来会不会比碳刷的要耐用点!
就我个人而言。换电机的话要把齿轮取下来,比较麻烦。换后盖是最好的办法,经济一点的就买旧的N30换后盖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好几种电机回来看,,先说说钕铁硼超强磁电机,感觉磁力很大,整个换下去应该可 ...

嗯,最便宜经济但方法就是换底座。
楼主竟然买到了带电路板的!好人品啊。

楼主:
旧的电机有一个带电路板,有几个带齿轮。。。。不过我把四轴的电机拆下来以后,,看到原装的电机的电路板上竟然写着N40.。。不知道原装电机和N40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