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老泰粉 对于X3 还是要吐槽一下

楼主(2014-06-05):
最近试飞魔友的X3   被这个小鸡亮骚的外型  和暴力的性格所吸引

曾发誓彻底放弃450级的我   被中毒   被魔友几次骚过之后   也入了台X3  作为休闲娱乐机

装机过程对于一个入模三年的我来说几乎一路绿灯

今天风和日立首飞  前几个起落没敢操  磨合悬停  顺便设下定速

后来开始切3D    1800KV   13T齿   80的油门定速

总感觉飞机很怪  3D动作  负螺距往下拍  顶螺距感觉压根定不住  飞机还能上下跳动  感觉集体螺距非常怪异

下来后检查  发现桨夹晃的厉害  魔友告诉我  塑料桨夹就这样  但是飞模友的飞机   指向很准  指哪打哪  两个字痛快

回家拆开检查   就看到这样一幕

没错 这个就是锁横轴螺丝上的垫片  已经成这德行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材质 5iMX 我爱模型也太软了吧  哥可是80定速  100油门都没全开啊

原来的垫片是这个样子

差距有木有啊有木有

让我这个老泰粉今晚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去土匪了模友的富丽垫片横轴一套

泰式啊泰式   争气点啊

网友A:
桨夹晃...应该透过垫片来解决才对。

这垫片我好像没怎么注意会这样变形,正常飞行下如果要换会连螺丝跟垫片一起换掉。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不是三轴陀螺的调整,例如螺距加速度这类的,让你感觉到往下沉。

不过我想,等你换完完垫片后,看看你的问题是否解决了比较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夹晃...应该透过垫片来解决才对。

这垫片我好像没怎么注意会这样变形,正常飞行下如果要换会连螺丝跟 ...

这么厚的垫片都能搞这个样子。。。。难道垫片没有顶住横轴?

如果垫片顶在轴承上 没有顶在横轴上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被压弯,不过也太牛逼了点。。。

装配到位后,退下螺丝看下轴承和横轴是否基本在一个平面。

轴承和横轴端口基本在一个平面对横轴螺丝的可靠性也大大提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厚的垫片都能搞这个样子。。。。难道垫片没有顶住横轴?

如果垫片顶在轴承上 没有顶在横轴上有一 ...

有可能是装配问题,先换了看看

网友:
新机总会被摧残几次才能好飞的,呵呵

网友:
老泰粉难道不知道玩泰机要折腾么?

网友: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首先,单纯要把垫片飞歪,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毕竟X3小,桨的重量惯性没这么大。
这个现象推断是轴承没有装到位,导致桨夹装好后,横轴没法与轴承边缘平齐,当螺丝用力一锁,垫片就给锁凹了。
当然这时候你的桨夹肯定不顺,所以会有你说的螺距反应延迟的问题。

这时候你只要拆开桨夹的轴承,重新组装一次,确定横轴可以与桨夹内的轴承平齐,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文字表达怕你不好理解,画张图让你看看。

楼主:
感谢楼上图文讲解,有空我再检查下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
这垫圈儿可不薄呢。。

网友:
小白果然够白的,这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