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 四轴新手摸索记录,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4-06-05):
关于naza lite 四轴新手摸索记录,请各位指点
纯新手玩四轴记录遇到的问题,请大神指点,遇到问题供新手参考

=========================调参篇============================================

----------------------问题一:-------------------------
现象:
调参的时候连接上软件后报错   :配置错误,可能是由于固件升级或者遥控器校准异常所引起的。请重新校准您的遥控器并重启您的主控并检查所有参数。
在基础-》遥控器  界面校准遥控器,软件无任何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连接方式是接收机1-5通道,按顺序连接飞控AETRU
调参接收机选择普通

最新进展:
昨天晚上再试的话有出现奇怪的现象了
遥控电池换掉(使用充电电池,原来现实电压4.8伏,换掉后5.2伏),usb插口换了一个 ,没有其他任何改动,  竟然连上可以调整了,但不是每次都可以调整,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的,请帮忙确定啥原因,usb口换回去也能成功了

----------------------问题二:-------------------------
现象:现在已经开机已经是正常的姿态模式,黄灯一下一下的闪 ,但不知道怎么掰杆啊?怎么也启动不了的

         天地飞7的遥控器,油门不回中的,跟精灵二的不一样,精灵是都回到正中间的,我试了各种方式的掰杆都不能启动啊,高人指点下,谢谢大家
解决:
         掰杆问题解决,掰杆问题是调参里面正反向设置不对,都设成正向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啊

=================================-试飞篇 ================================================

------------------------------------------------问题一:-------------------------------------------------------
现象:

          (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装好后下午去试飞,掰杆启动正常,但是一加油门直接向一次飞去,撞墙上翻了,四个螺旋桨报废,因为只有一套桨,现在只能等新桨到了再试了

向一侧飞去是设置有问题吗? 看坛子里面说lite 需要预热五分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试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看到别人说用手拿着举到头顶,我觉得挺危险啊?

用的郎宇X二二一六电机 ,浆座安装螺旋桨后,子弹头的螺丝都是一个方向的,螺旋桨旋转后有两个螺旋桨松动了,各位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
晕啊,还限制不能超过九个数字,搞了半天才弄明白再强烈鄙视一下这个限制,竟然加个颜色,脚本里的数字也计算在9个里面!!!!

网友A:
您好,请先确认您的遥控器是否已连接并成功对频,还有接收机类型是否正确。

楼主:
接受直接连电调可以驱动电机的

网友:
请确认接收机连接主控的方式,以及调参软件中接收机类型的选择。

楼主:
连接方式是接收机1-5通道,按顺序连接飞控AETRU,7连飞控x1
调参接收机选择普通

最新进展:
昨天晚上再试的话有出现奇怪的现象了

遥控电池换掉(使用充电电池,原来现实电压4.8伏,换掉后5.2伏),usb插口换了一个 ,没有其他任何改动,  竟然连上可以调整了,但不是每次都可以调整,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的,请帮忙确定啥原因,usb口换回去也能成功了

现在已经开机已经是正常的姿态模式,黄灯一下一下的闪 ,但不知道怎么掰杆啊?怎么也启动不了的

天地飞7的遥控器,油门不回中的,跟精灵的不一样,精灵 是都回到正中间的,我试了各种方式的掰杆都不能启动啊,高人指点下,谢谢大家

网友:
不管报错,你先都调试正确了,再从新打开软件看看对不对。

楼主:
今天会到新浆,老鸟说说试飞注意事项,要找没人空旷,还要柔软的地方很难啊

楼主:
晕,晚上装上新桨,没忍住在房间里面试了下,又炸了两套桨啊

网友(2014-07-12):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先确认您的遥控器是否已连接并成功对频,还有接收机类型是否正确。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