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1实时图传问题

楼主(2014-06-05):
山狗1的莲花头视频线,剪开后有黑线和黄线,连上图传没画面,连另外的小黑色摄像头就可以的,什么毛病这是??

黑线接地,黄色和红色都接过了,都没反映

黑线接地,黄色和红色都接过了,都没反映

网友A:
你是红色线接到黄色线了?应该是黄色接黄色吧。红色那根应该是音频 线

网友B:
你烧了吧,快点拔了,图传的红线是12V输出(看你输入)、就算我没钱,我也知道不能的,你直接12V接进去,。。。有钱人啊

网友:
论坛上有高手用简单方法解决了,打开山狗,焊两根线,一根还在接口的第一个触点上,一根焊在旁边高清端口的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烧了吧,快点拔了,图传的红线是12V输出(看你输入)、就算我没钱,我也知道不能的,你直接12V接进去,。 ...

电源输入是12v,但是通过稳压二极管后,恒定5v输出,不会有事的,二极管不是吃素的!!!

楼主:
红色的+5v输出,我用万用表测过了

网友:
标准的是黄色信号线。。其他的不接、、单独给狗供电试试。要不然换条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红色线接到黄色线了?应该是黄色接黄色吧。红色那根应该是音频 线

红线的是+5v输出,我用万用表测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是12v,但是通过稳压二极管后,恒定5v输出,不会有事的,二极管不是吃素的!!!

哦哦,好的,那就没事,不过我很奇怪,红色的是图传那来的正极,你接设备干嘛?视频,不就只要视频黄线与地线嘛,

看了一下,清楚了,供电加视频。。。为什么不单独供电,测出视频线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好的,那就没事,不过我很奇怪,红色的是图传那来的正极,你接设备干嘛?视频,不就只要视频黄线与 ...

我一开始忘了还有一个输出电,看黄线没用就接上以为是声音线,就接了红线以为是视频线,大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忘了还有一个输出电,看黄线没用就接上以为是声音线,就接了红线以为是视频线,大意了

没事就好吧,继续看情况

网友:
具体哪个帖子没有找到,不过,两根线接了后声音图像都有。

网友:
改山狗Av输出线~~!-云台、天线、摄影器材综合讨论区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C9%BD%B9%B7

网友:
图穿出来三根线,红,黄,黑,只接其中的两根就好,黑接黑,黄接黄,山狗有电池供电,红色不接的!!
另外山狗没有音频输出吧…………!!你去哪来的声音啊……?
改线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C9%BD%B9%B7

网友:
山狗的视频线有虚位,插不好,接触不到位当然没有图像了,还是打开壳子焊两根线就好了,接触牢固

网友:
我擦 哥  你接错了  黄色是信号  你直接接电源了?

网友:
图传商家不是说狗等自带电源的卡片机不能接外接电源吗?

网友C: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山狗是不用接电源线的,一根信号,一根地就行了。没有输出 的情况我遇到过两种情形,1是AV插头没有插到底,仔细观察会发现,山狗的外壳在AV口地方开的太小, 有的AV插头根本插不到底。2是AV口这个地方频繁拨插很容易坏,导致没有输出。再没有改线前,用原装AV线(莲花头)可以先在电视上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在电视上都没有输出的话,接图传也一定没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山狗是不用接电源线的,一根信号,一根地就行了。没有输出 的情况我遇到过两种情形,1是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