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中的物体能起降精灵吗?例如在航行中的邮轮。

楼主(2014-06-05):
如题,请问是不是由于邮轮是运动的,精灵悬停状态也是朝一个方向走的?而且失控返航肯定是没有作用的了。
。

网友A:
新版刻舟求剑?

网友B:
由于邮轮在航行,所以飞手看来,在GPS悬停下飞机是以邮轮的航行速度往船的反方向飞
轮船的无线电干扰比较多而且信号普遍较强,触发失控返航你就惨了

网友C:
GPS没用了,能否过自检都是个问题。
去掉GPS用姿态模式飞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呼叫船长 这是你的强项啊~~~

网友E:
有作用,就是返航到海里。

网友F:
我也正想问呢
起飞前自检定位可能麻烦点,上次在车顶上想起飞,灯狂闪,看了看说明说是指南针异常,放在金属物体表面上指南针就不行了,所以不确定在船上咋弄,楼主去试一下吧

网友G:
哈哈,这要是失控了真是新版的刻舟求剑

网友H:
LZ基础知识需补充

网友I:
技术过硬的飞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姿态模式吧,安全第一

网友K:
飞是没问题,就是邮轮不可控,突然加速什么的,你就慌了。飞行出了情况,不可能一大船人停下来等你。

网友L:
返航到海里你不得哭瞎…

网友M:
在海上航行的大船上飞过 但是需要注意返航点的位置不是在船上 是你刚起飞的时候的相对于陆地的坐标 失控返航时候需要注意。另外自检是可以通过的 运动中校准罗盘是不过的,可以在岸边或者船停止的时候校准。

网友N:
如果可以移动家就好了

网友O:
如果不能起飞,那航空母舰岂不是废物?

网友P:
期待楼主的结果,我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好像是能起飞,但我担心飞控在移动过程中是否真能顺利启动……

网友Q:
失控返航肯定是有用的,只不过你坐的船走远了,一旦触发失控返航的话,飞机会返航到之前记的坐标,也就是海里

网友R:
刻舟求剑啊 落水里

网友S:
邮轮变航母哈哈
别指望gps带来的任何功能,姿态和手动全靠自己控制

网友T:
刚刚好,有一顾客租了之后掉海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