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大桨撞击后导致无法对频的个人分析,不知厂家能否给予验证

楼主(2014-06-06):
前几天我的V977因撞餐桌导致无法对频,这几天静下心来分析了一下,参考了通样情况的例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都是大桨在撞击某个固定物后,出现故障。注意是大桨,而不是机身。

反过来分析:假如是机身遭受大的撞击,会不会出问题呢? 我们能看到,由于V977的设计,一般的撞击很难直接碰到主板,何况主板还用软胶粘连的,缓冲空间很大。

而大桨撞击后,从高速运转到突然停转,很可能会让电机因转速的突变产生瞬间感应高压,这个电压如果电调没有加以抑制吸收,就会反馈到主板,烧坏MCU或者让程序损坏。

虽然V977有个大齿盘的泄力设计,也就是高速运转的大桨突然卡住后,主轴也立即停转,但大齿盘会在主电机的惯性下继续高速旋转逐渐停止,这是正常情况。
假如大齿盘与主轴卡的很紧,导致大齿与主轴差速阻力巨大,就会大大缩短主电机的停转时间,从而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此时的无刷电机变成了发电机了)。

同时,其他因素也不排除,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晶振损坏。 (一般情况下晶振比芯片更不耐碰撞。鄙人经常修到U盘,很多故障都是晶振损坏导致U盘无法识别)
2 三轴芯片损坏。突然地撞击带来的加速度最大,这时三轴芯片的内部物理结超过到极限范围,输出给单片机的参数误差太大,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初始化。

网友:
发回去喊厂家检测一哈

网友:
伟力表示懒得分析,不是质量问题,卖出不管。

网友:
要烧也是烧电调,跟接收关系不大。接收板也只是给个信号电调而已吧

网友:
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板子有问题的话可以换新的,让你早点起飞,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2

去找这个链接吧。

网友A:
我的无法对频发给卖家修好了,没看出来修了哪里,主板肯定没动,电调不知道换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无法对频发给卖家修好了,没看出来修了哪里,主板肯定没动,电调不知道换没换!

看来跟我分析的差不多,可能是内部的程序坏了。

网友:
电子损坏时难免的,在哪里买的,让他给处理一下

网友:
真的是些高深的技术,没懂说什么

网友:
厂家会看,但是不会答复!。。。宇宙牌都不答复,山寨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