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量是区间设置是在总行程,还是应该在曲线?

楼主(2014-06-06):
舵量的范围设置,到底是应该在总行程里设置,还是应该在曲线里设置上下线了

我认为这个是个乘积关系,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有的说法是,总行程应该100%才不会浪费舵机的分辨率,
关键是另外一种说法曲线100%,理由也是不会浪费分辨率。。。

网友:
曲线-100,0,100下先调最大行程使最大、最小螺距为-12°,+12°,然后再根据需要调各模式的螺距曲线……

网友A:
还是用调节舵臂孔的方法使螺距在默认曲线下为100,这样不会影响舵机的解析度。

网友:
楼上的是专家,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调节舵臂孔的方法使螺距在默认曲线下为100,这样不会影响舵机的解析度。

请问就是说调节舵量总行程,让各个曲线是100%最正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就是说调节舵量总行程,让各个曲线是100%最正确了?

是的,就是这样调,如果螺距总距调不好了,就改变舵臂安装孔,保留曲线的100%。当然这是3D螺距,对于普通螺距还是要调螺距曲线的,这个好调,只要将曲线表内的最低螺距上提到-2就可以了,然后将最低点与中点螺距拉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