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练悬停的问题,请老鸟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4-06-06):
亚拓450L买了也有2个多星期了,一直在练习悬停,模拟器里对尾和侧面都没问题,真机只能对尾。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就是风,我是在开阔的停车场里练习的,上海天气预报的风力晴天永远是3-4级,感觉就像电风扇开小档的风力。我一般都把飞机悬停在半米到1米的高度,但是风一吹飞机就被吹到5-10米左右,目标一小就更加难控制,无法稳定飞机飞到指定位置和高度,对尾练的晃晃悠悠的,飞机一高心理就紧张,有一次还因为突然高速下降没有及时拉起,飞机在地面上弹了一下,扫了尾前伞齿。请老鸟们分享下经验,我接下去应该怎么练?谢谢

网友A:
转速提高,悬停时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平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提高,悬停时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平缓一些

提高转速是调整油门曲线和主旋翼螺距实现的吗?换500或者550练习悬停会不会好点? 手不贱悬停应该不会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高转速是调整油门曲线和主旋翼螺距实现的吗?换500或者550练习悬停会不会好点? 手不贱悬停应该不会炸鸡 ...

你不应该从降低难度上来学习电直,这东西急不来的,也没啥窍门,只能练习,别无他法...现在这个阶段就算是上个700,也没大多意义.再者,越大的机子对场地要求越严格,对人的伤害也越大,起飞压力也更大.
这坛子上混了一年,没少见米人入魔,一开始狂扔一大把钱,却缺乏耐心,后面嚷嚷着直机难学改玩其他的比比皆是啊...
PS:话说现在的3轴,不见得有一阵风吹过来就能飘5-10米这么夸张的吧,如果还是DFC头,建议换个FBL的,不至于这么飘

网友:
看下螺距、油门曲线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大疆直机飞控能脱控悬停

网友D:
飞直机最难的阶段就是悬停阶段,特别是450机受风有影响很大,给初学者带来的压力确实不小。个人的看法是:先调好机,一架没有调好的直机就是老手也是难飞的。对于新手不管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机,其最大螺距不能大于10度,循环螺距不能大于8度,大于这个值直机过于灵敏,操控难度会加大。
抗风问题大机当然抗风好一些,但大机飞行成本高,炸机损耗大,外加上人身安全危险也大,这就需要飞手个人来权衡了。
直机难飞所以练习时间也长,安心练习不急不燥是飞好直机的前题,做好长期练习的心里准备。

网友:
如果有条件还是500好些,经常4级风去飞,当然心理素质要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直机最难的阶段就是悬停阶段,特别是450机受风有影响很大,给初学者带来的压力确实不小。个人的看法是: ...

多谢赐教,机器应该没问题,是小罗那里买的,装好机后特地跑到他那让他调的机,是自己还不熟练吧,总结了一下,自己在模拟器上练的时候基本不用调整油门的,所以油门还很生疏,接下继续对尾熟练油门。还有就是怕飞机伤到自己,所以离开很远飞的,目标小,相对不好判断飞机姿态。每天早上5点到7点练习已经有5天了,没什么进步,风一吹心理就没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直机飞控能脱控悬停

入直升机的初衷不是觉得3D有多炫,而是冲着800E航拍机去的,大疆直升机飞控到时候肯定用的着。还有就是喜欢直机的造型不喜欢多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直机最难的阶段就是悬停阶段,特别是450机受风有影响很大,给初学者带来的压力确实不小。个人的看法是: ...

我螺距调到12度,感觉颇灵敏
陀螺仪是KBAR,已经调到精确了
调到10度会有明显改善吗?
有飞过小机的MCPX
最近玩450,舵量感觉比小机还灵敏啊......
是还不习惯手感吗?还是调低螺距会有改善?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应该从降低难度上来学习电直,这东西急不来的,也没啥窍门,只能练习,别无他法...现在这个阶段就算是上 ...

5-10米也只是目测,基本飞到停车场里广场路灯的高度了。是DFC的旋头,慢慢练吧,换FBL的旋头对我来说可能用处也不大。

网友F:
新手用450L就是烧钱,老老实实副厂450皮传吧,熟练自旋停之后再考虑轴传,要不就是飞机玩儿你~

网友:
练悬停不用那么高吧,比平视稍高点就行。

网友:
继续多练习。和飞机没啥大关系
难道你玩700遇到4级风就换更大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赐教,机器应该没问题,是小罗那里买的,装好机后特地跑到他那让他调的机,是自己还不熟练吧,总结了 ...

飞直机要打持久战,准备好八年抗战精神,心急容易半途而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螺距调到12度,感觉颇灵敏
陀螺仪是KBAR,已经调到精确了
调到10度会有明显改善吗?

新手吗直机还是稳一些好,手感好坏调一调看一看。

网友:
苦练基本功!

网友:
现在的无副翼机练习悬停已经简单了很多,副翼舵和升降舵的手工修正简化了很多,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螺距和方向的控制上,也就是要想办法不让风把飞机吹到5-10的高度去,无论有没有风都要保持在1米的高度,这才是悬停需要练习的

网友:
上训练架应该有帮助!楼主在小罗那里买的飞机,没看小罗发的悬停练习教程吗?就是带训练架练蹭地!!!

有风开3D练会更稳定,但耗电,炸机后损失也更大~~~

风大悬停的螺距曲线就要有一定的负螺距了,否则太容易被吹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吗直机还是稳一些好,手感好坏调一调看一看。

是450新手,有飞过小机MCPX所以你建议还是12度咯?

网友:
可以选择3D悬停

网友:
无副翼的机器感觉好废舵机

网友:
路过 顺道学习了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