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三夜航问题

楼主(2014-06-06):
昨天晚上夜航用精灵  狗三派出的效果极其差劲,是设置的参数不对啊  还是怎么地 这个怎么这么不清楚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狗不行,扔了得了,换单反效果不错!

网友:
狗俗称阳光狗,光线暗直接歇菜的,开点测光,开PROUNT模式,帧数降低点,

网友:
狗三,我觉得几乎是夜盲,你就别挖它的痛处了。老老实实白天耍吧。这么小的机器,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
本来狗夜拍差的没法看,楼主想夜拍还是升单反吧

网友:
o  学习了     单反很重的喔

网友:
狗3夜拍没想的那么差,用1080,或者960试试,应该比你现在的好得多。